[电源] 苹果60w电源空载输出0.7v正常么?

楼主(2019-12-05):
苹果60w电源,空载输出0.7v正常么?开壳看了眼目测没有损坏零件。有知道的么?

网友A:
接上用电器就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用电器就有输出了

那就是正常的呗

网友B:
正常的,接个10k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接个10k电阻看看

我去,白拆了。。。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9380

参考一下

网友C:
类似的我好像在大柳树市场里,30多元买过两个,卖东西的说是故障品。网上查后发现磁吸接口有检测,需要几种参数的多圈电阻,调到合适的电阻值十几秒后,会启动正常输出,最好再加开关和指示灯电路,目前的问题插电后操作步骤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我好像在大柳树市场里,30多元买过两个,卖东西的说是故障品。网上查后发现磁吸接口有检测,需要几种 ...

是好的就行了,别的不管了暂时也用不到,重新粘好吃灰去了

网友D:
开壳手艺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壳手艺不错啊!

谢谢夸奖,百度查了好几个,用钳子卡住,一用力就开了。我现在是纠结苹果61w快充怎么无损开壳,上次开了一个,很不完美,闹心了

网友:
桥底见过15一个,没需求没买。

网友:
这种无输出的,带载才会显示正常的,很容易被判死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