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问下入了东成1201的朋友,1201和2210相比怎么样?

楼主(2019-12-05):
请教入了1201的朋友,1201对比2210怎么样?

网友A:
没人同时用过2种型号的,因1201  9月价上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同时用过2种型号的,因1201  9月价上市的吧!

貌似是的,双十一打折,入的人不少吧?

网友:
不是3A快充,没主轴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是的,双十一打折,入的人不少吧?

1201,我有,只是便宜吧了,1212不可能价格低过双11的

网友:
我178元入了单电的mjz1201,虽然不是很便宜,但是用下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1,我有,只是便宜吧了,1212不可能价格低过双11的

轻重长短咋样?好用吗?

网友B:
还可以,1201没有主轴锁,电池国产了,充电器做工一般,只有两个触点,好像不是平衡充,1xx的价格还可以吧,毕竟也是大厂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1201没有主轴锁,电池国产了,充电器做工一般,只有两个触点,好像不是平衡充,1xx的价格还可以吧 ...

这些都是次要的,我想知道的是,实际使用体验如何?是否值得购买

网友:
用惯了带主轴自锁的,再用不带自锁的就会感觉不方便,如果原来没有用过,倒是无所谓。但是现在确实不想推荐不带主轴自锁的,价格差不多还是买带自锁的吧,自锁卡头质量还是高于不自锁的卡头。不自锁换批头什么的需要两只手完成,带自锁的一只手就可以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次要的,我想知道的是,实际使用体验如何?是否值得购买

就一个普通的钻,双11前单电就158元很易购到,双11可力度大双电143元,双12单电也是158元!

网友(2021-02-22):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普通的钻,双11前单电就158元很易购到,双11可力度大双电143元,双12单电也是158元! ...

元旦前 赶上淘宝满300-40,加之商家活动148元一电一充+东成五钻批件套和自攻钉套盒,一共买了两套251

网友(2021-06-17):
1201单电价格坚挺,2021.618狗东158

网友(2022-07-22):
没得比,缩减了主轴锁,电池从三星缩成国产,钻夹头做工粗糙,手紧塑料圈与铁爪间隙贼大,不如几十块的杂牌。唯一就是电机齿轮这些好些吧。2210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