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日本和国内碱性电池拆解对比

楼主(2019-12-05):
一个上次拆的驱蚊器上用的电池,都是日文,一个是双鹿的,拆开看看工艺有啥不一样的

网友:
差别不大吧

网友:
现在电池差不多都这样
负极那个针是黄铜电镀的,做表笔没问题

网友:
那个是印度尼西亚产的

网友:
碱性干电池不是什么高新产品,成熟的工业产品,生产线应该差不多,区别可能在电解液的成分,填充物的成分、纯度等等细节,个人拆解比较不出多少差别的,国产双鹿电池也是高性能产品,在这种比较低端的产品线上国产正品有很大的优势,在可充电池、锂电池上就有差距了。

网友:
聚能环是南孚的吧..

网友A:
既然不是拆南孚,就别聚能环了,把个人人都有的绝缘垫染成红色当广告卖点也就南孚这种无脑宣传能想出来

网友B:
电池里面居然有铜针,以前都浪费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是拆南孚,就别聚能环了,把个人人都有的绝缘垫染成红色当广告卖点也就南孚这种无脑宣传能想出来 ...

就是啊,因为碱性电池外壳是正极、钢外壳、内部附着石墨,负极与正极在底部隔离,必须有这个绝缘的橡胶环。南孚起名太有创意。

网友:
负极的棒不应该是铜的,是锌。因为金属表面光滑、表面积小,直接用金属棒放电电流会很小,负极的金属棒是做到接近纳米级的锌粉重新压制而成,就是说并不是直接熔成一根棒。完整的锌棒应该是蓝灰色而非银白色。

我们经常听说无汞电池,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碱性电池而言。采用汞既可以避免金属结晶,也可以避免氧化产物结晶。所以有汞电池能大电流放电、长时间存放、容量大(即原料能确保完全反应完)。因汞污染大不准用了,发展的无汞电池。现在的技术提高了很大,但似乎还是难以彻底解决不用汞导致的放电不完全等问题。
锌棒底部与底壳相连的可能有铜以增加连接强度,但主体不应该是铜,不过现在有什么新技术以确保锌棒充分反应就不太知道了

网友C:
竟然还有一根棒棒,厉害。记得之前小时候拆的时候,里面是跟碳棒。。

支持楼主分享。

网友:
竟然还有一根棒棒,厉害。记得之前小时候拆的时候,里面是跟碳棒。。

支持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里面居然有铜针,以前都浪费了啊。

以前我也想过,但是怕里面有纽扣电池的重金属成分。其它地方应该也能拆到点铜针,比如一些接口接头上的。

网友:
我去。这东西也要拆啊,拆完了清理卫生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有一根棒棒,厉害。记得之前小时候拆的时候,里面是跟碳棒。。

支持楼主分享。 ...

你那是酸性电池,这是碱性电池

网友D:
小时候拆过1#电池的碳棒,5号还没拆过

网友:
不带手套拆?

网友:
电池里面居然有铜针,以前都浪费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拆过1#电池的碳棒,5号还没拆过

酸性电池好拆,碱性的比较不好拆。捡旧电池很容易,不拍拆换就好了:

从靠近底部的某地方小心的用钢锯慢慢切断外壳就容易观察。如果想像楼主一样保留完整的结构,小心的想法切断这个密封胶环并去掉,然后破坏另一节的底部就找到完整的胶环。在研究结构就容易了

网友:
没有那么可怕,及时洗手就好了。pH在12左右。给学生讲的时候都说做化学实验
要怎么怎么注意安全,其实我们自己做实验没有那么注意细节,自己要特别注意不同物质的腐蚀特性就好了。

对化学教师而言,最怕的是氢氟酸和单质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