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RD6006数控电源校准方法及一组对比数据(已更新)

楼主(2019-12-05):
注意!谨慎操作,官方pdf说明自行校准会失去保修!

rd6006数控电源校准方法。
电源连接上位机,点校准微调,输入密码168168

然后
1 读取校准数据,操作前请拿纸笔记下原始数据,以防调整过大不能正常使用后恢复。
2 先调输出0点电压与回读0点电压,找个4.5位以上万用表接电源输出,调整电源电压输出1v,你可以多试几个电压,我是         0.01v 0.05v,0.1v  1v多个电压点输出校准,上下调整各电压输出0点与电压回读数0点与万用表一致就OK了。
3  数控电源调30v,我是多个电压点调整,30v40v50v60v,调整电压输出比例与电压回读比例与万用表一致就ok.
2.3  万用表接电流挡,调整电流部分,调整方法同调电压相同。
4  各个电压电流挡调整完毕后测试大小电压电流与万用表是否一致,然后点保存校准数据写入数控电源,完毕。
注意一般出厂的0点数据不用调整,误差过大,大小电压电流数据相差过大的话再调整,校准微调时最好热机1小时左右,不然可能调出的数据温飘过大。

经过我半天的调整,结果比较满意了,不过发现有温飘,冷机数据偏小,温度要达到我校准时的37°才一样,不知道是万用表的温飘还是数控电源的温飘。

楼主:
530万用表与61e对比数据,备份留底
无序乱看

网友A:
会不会表笔插紧一点,夹子夹紧一点,或者夹的位置不同,到时测量值就有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表笔插紧一点,夹子夹紧一点,或者夹的位置不同,到时测量值就有变化了? ...

会影响,影响可能不是太明显

网友:
真是学到知识了。谢谢你的无私分享!谢谢!

网友(2020-01-17):
很好的教程!谢谢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2020-03-05):
贴主你好睿登6006在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B:
mark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最近为6006输出端配了个连接器,据说可以过32A,临时接线很方便。.

网友(2023-06-09):
引用 网友B:
mark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最近为6006输出端配了个连接器,据说可以过32A,临时接线很方便。.

我也用了这个连接端子,因为我的电源和数控可调是分体的,用的少,所以不想做成体积很大的,再说也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