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卡瓦尼手电钻,顺便保养一下

楼主(2019-12-05):
今天老爸把电钻拿给我说:电钻不转了,让我看一下;我想想电转16年买的,期间使用也比较频繁,是该拆出来保养保养了。

卸下螺丝,螺丝有7颗,电池仓口两边都有卡扣,必须把卡扣拆了才能把盖子打开

开盖后全貌

开关,开关上面那块金属是散热用的

减速箱外壳是塑料的

和壳体分开

马达

齿轮是金属的

把变速箱拆散,所有齿轮都是金属的,好评!

因为没有普通的黄油,所以就用这个了

齿轮来个特写

上好润滑脂,一步步装回就行了

这两根固定的销已经有些磨损的,应该不影响使用

销装回去的样子

搞定收工

齿轮是金属的有点出乎意料,拆的时候还以为是尼龙的;这电钻平时都是老爸拿来钻木头,使用强度还蛮大的,上个月原机配的电池撑不住了,在咸鱼上买了两个来交替使用。
这次保养后应该可以继续工作很久了。

网友:
我买的和这个一样,2016年1月买的。

网友:
这电钻买的真不亏!16年买的,用到现在,还是高强度使用!赚了!

网友:
齿轮是金属的最常见,这种是粉末冶金的齿轮,主查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电钻,我也有一只,但不知道内部是不是这样全金属齿轮。。。。。。

网友A:
楼主这个电钻电量指示准确吗?50块买了个什么时候用都是满格,除非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钻电量指示准确吗?50块买了个什么时候用都是满格,除非没电

不是很准

网友(2022-12-17):
多少钱买来的?

网友:
家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齿轮全金属的,还可以

网友:
这种手钻就除了电池不行,用用还是没问题的……不过用了20V以上的,用12V真的不习惯…

网友:
金属齿轮耐用性应该不错。

网友:
当年58元买的,现在还能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当年做水电安装工时买来拧螺丝,爽的一逼。现在还能用。就是充电器不好,没有转灯,不知道有没有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