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汽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9-12-05):
因为上班地方在离家一百多公里的乡下,儿子刚刚接手了他舅妈的一辆旧汽车开着,每周回家一次。刚刚说汽车电瓶有问题了。点不着。去当地的修车铺,别人说其实不用换电瓶,开开就好了。可能电瓶也不是很好了,但主要是周一开去、然后放一周不开容易出问题,说让经常开一下就好。实际使用是:与另一个人合作去,互相换着开,这周他开,周一去周五回,中间不开。回来后一周不用、开另一个人的,导致开得很少。

这就想起来,一个农村的兄弟买了一辆极便宜的二手小面包,他觉得便宜,几千买的,原买主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人,需要个车又不舍得好的、觉得不常开。买了3年开了两千公里(新车大概也就两三万吧,极低档的)。电池经常打不了火,汽车维修的说电瓶坏了让他换,他觉得换电瓶太贵了,农村的收入那么低不舍得,买了个电瓶充电器,需要开车的时候不点火就冲一下,至今好像还挺好的。好像只有一百多元。

我就想起儿子这个车,原来就是他舅妈用来接送孩子上学的,只在城市里边跑。都是上下班最繁忙的时候,而且也就是每天跑不了几公里的样子,车基本没出过力,十几万的车。换了一次电瓶,好像换电瓶之前总共也没跑过几千公里。听别人说,汽车跑得太少、特别是只在市内跑,电瓶充电不足,很快就被饿死。这个汽车应该也属于这个原因。但既然修车的觉得先不必换。是不是也应该配个充电器应急?

如果配个充电器以防万一,有什么要求?电池是12V的。有没有什么参数要求?还是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用合适的变压器自己绕一个就行了··废品站环形变压器5斤一个的,绕出来整流,或者不用绕,接一个可调压调流模块,也就几块钱一个还包邮,电流估计也有3A够了

网友:
备一个12V充电器还是有必要的,你这种情况是电瓶饿惨了,补充充电是确保电池耐用的好途径

网友A:
一个月开两次一年24次,保险普通家庭车没出过险一般2500到3000每年,折合开一次要100,还不算油,车辆折旧,给国家或多或少的罚款。买个用超级电容的搭电神器吧,充电器的话时间太慢了,总不能发不着了还眼睁睁看着它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月开两次一年24次,保险普通家庭车没出过险一般2500到3000每年,折合开一次要100,还不算油,车辆折旧 ...

我倒是看着有朋友说把能大电流放电的锂电池备着,到时候接上就可以。只是不知道哪儿有合适的

网友B:
-一般这档次汽车电瓶60ah上下, 如果想一晚8小时上把电充足(大概从40%电充到90%  折合50%电量也就30ah算上损耗,找一个额定输出4a充电器就行)

如果有人值守,能保证只充几个小时 可以按楼上说的买一个变压器整流二极管充电 类似定时充。(,这种方案只能说能充电而已,时间长了空载电压过高容易坏电瓶以及汽车电脑板)

第二种搭火 各人感觉更折腾人,还是需要买一个充电器给超级电容或者动力电池 电瓶充电,不充电你也没信心能一把打着火。

如果露天停放 我建议买一个太阳能板 12w就够了 (不加控制器实际估计只有5w上下一天光照也就6小时不到)加上一个二极管直接给电瓶充电每天都能充2ah电 其他时间汽车车载电器还会耗电,反正电瓶充不饱饿不死

再就买一个充电机,如果只是想开车前充电一个小时内启动汽车,估计至少要20a充电器 一般国产不会低于三百元。
充一晚上第二天再用那选择就多了,宿便买一个充电4ah充电器就行,充满自停开关式电源就行,如果想省钱找一个恒压限流电源设置13.8v 虽然充电慢 但电压永远不可能超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看着有朋友说把能大电流放电的锂电池备着,到时候接上就可以。只是不知道哪儿有合适的 ...

大到几百A放电的锂电池组像你这个应用场合不太合适,价格高寿命短。其实王道还是换个质量好的电瓶,一般不是很冷的地方停个一两个月着车不是问题。

网友:
我很赞同6楼的建议

网友:
换个电池的问题……
没必要对“马儿”太苛刻了,你这明显就是想让马儿跑还不想喂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月开两次一年24次,保险普通家庭车没出过险一般2500到3000每年,折合开一次要100,还不算油,车辆折旧 ...

人家是汽车不开的时候,有时间有场地,方便给电瓶充电,补补电。搞个稳压恒流的就行了。调电压为13.8V,电流恒流3-5A进行充电就行了。反正你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充,补足自动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档次汽车电瓶60ah上下, 如果想一晚8小时上把电充足(大概从40%电充到90%  折合50%电量也就30ah算上 ...

同意,不要考虑搭火的了。搭上火又如何?下次还是缺电,因为车子实在开得少。还是买个充电产品补电才是王道。

网友:
电瓶漏电太大其实是即将损耗的前兆,乘那天突然死掉之前换掉。
你这样搞充电机其实以后还是得换的,花的更多。

网友:
什么宝拼夕夕20多的充电器可以备着

网友:
博世C3智能充,这个很好,可惜现在没能找到了

网友:
X宝搜索三段式充电器就行了,我就买了1个5A的很好用

网友:
B6充电器 了解一下,可以冲铅酸电瓶

网友:
你的电瓶多大?一般也就30A,买个3-5a的充电器就行。

楼主:
我最后挨了一个6A的,凑合用

网友:
110包邮12V24V充电器,可调压调流

网友:
我有个变压器的,新崭崭的,都放几年了,漂亮的,可惜运费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