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高人指点一下车载功放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9-12-05):
如题:买了个车载功放,高转低的接口如图所示,请高手指点一下10针接口的接线定义,谢谢!

网友A:
楼主,你这提问方式神仙也回答不了。车机品牌,型号,铭牌图要啥没啥怎么回答?就像去医院检查医生问你那里疼,你只回答有病,那多尴尬。

网友:
拆开查一下线路 自然就懂了

网友:
估计看到这个十针插座的形状就能知道针脚定义的绝对是大师中的大师!!!

网友:
可以根据品牌搜到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提问方式神仙也回答不了。车机品牌,型号,铭牌图要啥没啥怎么回答?就像去医院检查医生问你那里 ...

生动形象的回答

楼主:
对不起各位,现在补图,希望大神继续帮帮我,谢谢!

楼主:
机器相关信息可参考https://www.manualslib.com/products/Ma-Audio-M500xe-3388178.html 可惜英文不行,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相关信息可参考https://www.manualslib.com/products/Ma-Audio-M500xe-3388178.html 可惜英文不行,看 ...

这资料里没有看到这个接口的信息啊~

网友:
哪里买的找哪位问一下,这个插头另一端发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10针另外一根插头发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先找到电源的两根插针。用万用表打一下对地零电阻的是负极,正极应该是相邻的插针。打开机壳看看大电解电容的正极连接的插针是正极。接下来如果有ACC用4.7K左右的电阻接其它插针能开机的就是ACC。能开机其它都好找了
。可共参考

网友:
怎么回复的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