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903接直流电源

楼主(2019-12-05):
把18V 20A的开关电源接到大有电池的保护板上,再把电池壳插到角磨上变成交直两用的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不能用 大有工具和电池有协议 换电池不正常启动

网友B:
干嘛不买个接电源的直接用,想这样折腾远离大有20v。其他牌子的都可以,推荐直接购买220v插电的,锂电角磨机能不用就不用,使用成本比插电的高很多。实在没办法了才使用锂电工具,锂电角磨机,杀电池利器,远超电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 大有工具和电池有协议 换电池不正常启动

为什么不行,外接相当于电池组并联,保护板还是大有的,

网友:
楼主先去试下,我估计应该是可以的,不过20A可能有点小,搞个50A应该是可行的,这个角磨机声音轻,用起来也舒服,保护板不好找啊,原装电池才能用

网友:
电池的电压是变化的,正常工作在18-21伏之间,直接接18伏电源,是充电还是放电,锂电充电需要恒流。所以直流电源是不可以直接和电池接在一起的,别的牌子加个识别电阻可以直接接直流电源,大有不行。直流电源+电池,什么牌子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买个接电源的直接用,想这样折腾远离大有20v。其他牌子的都可以,推荐直接购买220v插电的,锂电角磨 ...

锂电工具肯定还是有使用价值的,比如我给高层住户家里装一个楼梯,人家楼底肯定是没有电给你用的,这个时候材料的锯断才能进电梯,这个时候锂电角磨机的作用就出来了,还有干活的时候,工具多了,焊机,角磨机两个,电锤,电钻,地上一堆线,也不安全,上梯子打孔,电线扯掉也是很常见的,插电的德伟4357无刷角磨机,我也只在需要大量打磨的时候才会带,不能否定电池的价值,续航肯定和插电没有的比,就使用效率来说,并不弱于一般插电的产品

网友:
知道是高层的都是事先裁好长度再运到现场的。并且楼底都是有电源的。锂电的一般都是户外多点工程,户内多点维修方便工作,也就是到处移动,每处工作量不大。接直流电比直接用插电的还麻烦。

网友C:
唉,实在要用充电的,直接多搞两个电池,配上闪充,不就啥都解决了。

网友:
另外,角磨类的负载,不要用薄电。还有,20A电源根本满足不了角磨使用,50A都容易保护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唉,实在要用充电的,直接多搞两个电池,配上闪充,不就啥都解决了。

4个电池无缝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4个电池无缝衔接

电池多任性是吧

网友(2020-04-13):
杂牌的可以,大有的不行,大有的工具和电池之间有通信协议的,换句话说机器通电后会发送代码到电池,电池回应代码,然后机器才会工作

网友:
有保护板当然可以,不过角磨机这电源小了
前面的几位认真的?你们不会真觉得18650这种就连个正负极的钢壳电池还能识别出什么代码吧?就算通讯也是保护板通讯,关电芯什么事

网友:
不行,除非买五个4v100a的电源串联接保护板,这个保护板是监控每串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