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翻车了 阿卡西斯硬盘扩展插座不识别

楼主(2019-12-05):
包装真心不错 对的起这个价格

拆开包装后的样子  说真的 不是很好取出

正面的样子 多了一层盖板

买的无电源版本 用的移动硬盘原装电源

插上硬盘翻车了 500g识别错误  2000g直接不识别

哎还是买硬盘底座吧  这个扩展u口还是不错的 可惜我是用不上了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售后啊!h开头那人明显就是个托,见机行事呗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吧,一般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B:
这个多少大洋败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吧,一般都是电源问题

电源换了  挂移动硬盘没问题可是这个不行  无语了

网友C:
这个东西兼容性很差,我也购入了一个,U盘认,  固态不认,机械也不认

网友:
哈哈,昨天才看到拆机的帖子来着

网友:
我是2.5寸机械盘能使用,500g的使用了,没发现问题呢,3.5的没试呢还,两个U口没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换了  挂移动硬盘没问题可是这个不行  无语了

你多换几个足A的电源试试,这玩意对电源要求挺高,不知道是电流不够还是对纹波敏感,我的也是换了好几个电源才用成的。

电源不对劲的时候,硬盘要么是随机掉盘,要么就是直接不识别,毛病多了

网友:
29入手的,现在好像是涨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少大洋败回来的??

目测29。。。。前两天有优惠

网友:
最好拆开外壳看看,估计是有些芯片简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29。。。。前两天有优惠

为什么元老能打赏,我却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换了  挂移动硬盘没问题可是这个不行  无语了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太懂,这个不行的“这个”是指什么? 反正总结来说,一般这东西是电源问题,换个好点的,高安培的电源,一般没什么问题,特别是如果挂移动硬盘,但是挂3.5的盘不行的话,那么更加是电源问题,因为3.5盘的瞬间开机电流会更大,如果开机没问题,稳定下来,电流就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多换几个足A的电源试试,这玩意对电源要求挺高,不知道是电流不够还是对纹波敏感,我的也是换了好几个 ...

主要是开机的瞬间,机械盘里面有马达,瞬间的一两秒内电流会很大,如果一些电源的功率小一点,或者里面的电容小一点,无法应付开机的瞬间启动电流,就会出现故障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多换几个足A的电源试试,这玩意对电源要求挺高,不知道是电流不够还是对纹波敏感,我的也是换了好几个 ...

换了一次电源了   第一次用的刻录机新电源不识别  又换的硬盘底座电源依旧不识别 500g硬盘识别报错我也是醉了   卖家告我用3a电源   我想装明纬蜂窝电源卖家直接告我退货吧  我也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兼容性很差,我也购入了一个,U盘认,  固态不认,机械也不认

不认还好   掉盘才麻烦了   有一次用移动硬盘盒给我固态干掉盘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
看看 生产年代吧 电子产品 就是全新的放时间长了也有坏的

我也用阿卡西期的产品
硬盘座 硬盘盒

兼容性是大问题 这种转接usb产品

网友:
这玩意带3.5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