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拆机求助

楼主(2019-12-05):
志高电磁炉触控面板失灵,但用热风吹下这颗打磨IC又好了,触控前要先加热这颗IC才有用
求助下坛友这颗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是带软体的芯片,找原厂配件吧。。。。。

网友:
不一定是芯片损坏,先检查一下旁边的电容,特别是那个瓷片的。

网友:
看看ic有没有虚焊,它旁边的3个电容测测有没有毛病,

网友:
看下有没虚焊的地方

网友:
最讨厌是打磨的IC了,根本找不到型号!

网友:
我的也是,热了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没管他

网友:
把边上三个电容换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坛友的回复,电容全部换掉了故障依旧

网友:
如果主板上没有单片机,这个保不齐是单片机,如果那边有一个了,这个可能是气死姚柳思(74hc164)请核对满数脚和对角线的半数脚是否是正和地,是的话,很可能是姚柳思。至于说加热正常,不如把它拆下来,好好擦擦板子再装回去,或许就解决了,因为前控板受潮,LED受潮或者损坏导致电磁炉不正常的故障太多了
哦,双8脚啊,肯定不是姚柳思

网友:
厂家定制版芯片  只能换通用板子了

网友:
不知道型号就别修 了做工太垃圾,还不如去淘宝买德昕电磁炉,全通线圈盘

网友:
ic坏了换,没程序的吧

网友:
翻过看背面,再查外围,坚决查,一查到底。若非外围元件坏,可判死刑。所以要查

网友(2020-07-03):
死马当活马医,LED灯漏电也有可能,换8颗LED灯珠试下。

网友:
搞点酒精把电路板洗去油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