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越者的3.0集线器的怪异现象

楼主(2019-12-05):
之前通过优越者的集赞活动,免费获得了一款优越者的USB3.0集线器到手后插入电脑发现,用延长线识别非常不稳定,同样的ORICO集线器无问题
直插后,发现会显示USB3.0集线器和USB2.0集线器,但是USB2.0会提示USB3.0会得到更高的性能
再然后,插入U盘后发现

读取相当奇怪,写入倒是正常,无论内存卡U盘都是这样,读取只有USB2.0的速度,ORICO的集线器完全正常
这就奇了怪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老哥买过同款的?Y-3089BK,这个是型号
我记得以前的拆解评测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难道优越者缩水了?主控也看不到是不是小螃蟹的,小螃蟹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友A:
这些个厂商会经常换方案的,评测时候的芯片和现在的芯片都不一定一样了。
另外usb3.0 HUB对供电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尽量保证供电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个厂商会经常换方案的,评测时候的芯片和现在的芯片都不一定一样了。
另外usb3.0 HUB对供电要求是比较 ...

我USB3.0接口供电还好,可以带动移动硬盘
而且就算外接自带的5V2A的供电,也还是一样的奇怪

网友B:
看看 是不是能升级固件吧
我自己的是Y.3044A vl812
到手接 usb3。0硬盘盒ssd 写入掉盘降速
升级到 新固件, 接ssd 就不掉盘降速了
换了asm1153e的硬盘盒 盒里装的860evo 就跟你一样
接在hub 上  读写都是40m 限制
确认是11543e 桥接芯片问题,需要升级固件, 懒了不知道升级哪个了
原来用的jms578 用860evo 是正常的接 这个usb3 hu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是不是能升级固件吧
我自己的是Y.3044A vl812
到手接 usb3。0硬盘盒ssd 写入掉盘降速

升级固件?HUB也能升级固件吗

网友:
升级固件或者拆开检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是不是能升级固件吧
我自己的是Y.3044A vl812
到手接 usb3。0硬盘盒ssd 写入掉盘降速

我这个是RTS5411的方案的,和你的那个不一样……
谷歌找到了固件,但是点击升级会显示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