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出一身冷汗,黑群晖连不上网了

楼主(2019-12-05):
黑群晖开机,等待了几分钟,还是没有上线,检查网线,竟然发现网络交换机上的网线指示灯竟然不亮,
检查电脑那边,网线指示灯同样不亮,

难道网线坏了?不应该啊,

用网线测试器测试,网线正常

换一条新的网线,同样的问题,网线指示灯还是不亮

黑群晖只好强制关机一次

再次启动,进入BIOS,也没看出来有什么异常啊

再次重启黑群晖

网线灯亮了一会,竟然又灭掉了,这是什么梗啊

打开机箱侧盖,想着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主板网卡不亮等难道是主板出问题了,这就麻烦了

什么也没做,只好再次重启黑群晖

这一次,网络指示灯竟然亮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啊,这可就令人后怕了

难道真是主板要出问题了么

网友:
杂牌板子都这样

网友A:
做了黑裙竟然还用板载网卡,算了不说了,找个服务器拆机网卡吧

网友:
怕啥,主板坏了硬盘和引导盘挪到新主板立马复活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见过,估计是系统升级了,然后新版系统不兼容硬件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把数据盘拔掉,只留个引导就可以开机了,但是只有引导而已

楼主:
技嘉的主板,不算杂牌子吧

以前运行windows时候没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黑裙竟然还用板载网卡,算了不说了,找个服务器拆机网卡吧

还真没有意识到板载显卡有什么问题,之前用着速度还可以,跑满千兆网没问题

楼主:
查了一下这主板是技嘉 GA-P35-DS3R, 板载网卡是小螃蟹 RTL 8111B

楼主:
又关机开机实验几次,结果还是出现网卡不工作问题,看来要插一块网卡试试看了

网友:
这种场合,螃蟹真心不太行~

楼主:
搞了一个大乌龙

我把一个PCI千兆网卡装上,竟然发现也是有时候没有网口指示灯,连接显示器,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启动不了,

真担心这块主板有问题了,

不经意间,发现主板24针供电竟然是松动的,没插好啊

原来,松动的时候,机箱上面电源灯和硬盘灯都是亮的,我就以为是电脑启动了,没接显示器,根本不知道没启动

装机N多台了,第一次范这种低级错误啊

楼主:
估计是主供电开始松动的时候,还能启动系统,但5V供电有问题

反复搬机器振动,搞得系统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不能启动,毛病越来越大

到最后,更加松了,启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