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盯盯拍双usb车充!

楼主(2019-12-05):
全新盯盯拍双usb车充一枚,无usb电源输出,吐槽一下盯盯拍,品控把关不严格,出厂前没严格测试。由于是半年前购买,所以不打算走售后了,暴力拆 拆 拆!!!  看能修就修吧,还好是个小问题,成功修复。

拆解全貌

拆解全貌

黑圈处是电源负极,虚焊

黑圈处是电源负极,虚焊

上胶水,五花大绑法固定

上胶水,五花大绑法固定

网友:
还好芯片有过流短路保护,顺便同步整流降压。修好后应该用胶水固定外壳最美观,或者买一卷文具透明胶带。

网友(2020-03-23):
年前也入了盯盯拍mini3,由于赠了降压线,就把带的车充拆了给车上的USB口供电,好解放点烟器干别的,一对比质量比你这个差多了,那个线圈比你这个单薄多了,线路板只有一面有元件,可惜没有拍照,缩水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