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 PCB夹 (第一代)

楼主(2019-12-05):
焊接的时候没有个PCB夹或者其他的夹子感觉很不方便,又不想再买一个,就自己Diy一个了。

定尺寸,画三维图,导出stl文件,导到切片软件里,用CAD画的,目前只会用CAD画这种,比较简单。

开始打印

打印中,打印完成

机器全貌

处理其他部分,打孔,翻出以前收藏的橡胶底做接触面,上胶水粘好两面。胶水干了,取掉固定胶带,连接杆和把柄是好久以前捡的不知名把柄,装了根筷子在上面,然后就扔在抽屉里了,现在正好用到了,弹簧还没到。

又过了几天,弹簧到了,买了10个,送了一个

试了下送的按在上面,夹子的力度更大,先用这个,剩下的以后用,安装完成。
效果如下

这次做的是第一代,因为手头上急着用,先做了一个出来,还有很多不足,本来尺寸挺大的,但是打印时间太长了。其余尺寸定的也有问题,有些不该那么定,导向槽和导向头没有选好,橡胶垫可以选择更好的,手柄也可以自己设计,日后将会推出下一代。

网友A:
做的真漂亮
朋友可以帮我打印个东西不?可以的话加我QQ:962838542

网友:
做的不错,有打印机就是好

网友B:
可惜不能用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不能用热风枪

热风枪温度太高了,PLA材料200摄氏度就融化了

网友C:
抛开时间成本不谈,话说这套下来3D打印物料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抛开时间成本不谈,话说这套下来3D打印物料成本多少?

物料PLA材质,1kg69元,这个东西也不是很重,100g可能吧,很轻,没具体量过,主要是机器贵

网友D:
謝謝分享,能防高溫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漂亮
朋友可以帮我打印个东西不?可以的话加我QQ:962838542

我可以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抛开时间成本不谈,话说这套下来3D打印物料成本多少?

50一公斤pla,还是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能防高溫嗎?

不能,pla材料的话150就开始变形了,ABS可以稍微高点

网友E:
楼主的打印机是哪个型号?用的怎么样?最近也看好这个牌子的。

网友F:
好评,这个能防高温吗?

网友G:
我也打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打印机是哪个型号?用的怎么样?最近也看好这个牌子的。

ANYCUBIC MEGA 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评,这个能防高温吗?

材料200摄氏度就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打印了一个

高级,螺杆也是打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温度太高了,PLA材料200摄氏度就融化了

160℃就开始软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级,螺杆也是打印的吗

类似的台虎钳模型,T站上有http://www.thingiverse.com/thing:2585644

网友(2020-03-25):
我就用木板随便弄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