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克斯达VC8~一款近乎全能的八槽位充电器入手评测体验

楼主(2019-12-06):
爱克斯达VC8充电器入手第一感觉就是大,

像极一艘航母,甲板上设有八个电池槽位, 可以同时给8节21700电池进行补给(1*26650+7*21700),

也可以为不同型号种类可充电电池同时进行补给,且互不干扰。

输入采用主流的Type-c接口,支持QC 3.0快充协议,支持单槽3A极速充,双槽2A快充、四槽1A/0.5A/0.25A慢速充电。由于支持的充电电池类型多且电流可调,所以适合大部分市面销售的可充电电池,兼容性极强,效果如何,慢慢道来!

一、开箱

爱克斯达一贯的蓝白相间纸盒包装,左侧标注充电器及英文简介,右侧充电器图片。

背面为英文说明书及商家二维码

两个侧面为支持的电池型号及简易说明

VC8充电器本体及附带的type-c充电线,充电器外壳为ABS防火阻燃材料,使用时安全性较高。

十一国语言说明书

还是喜欢自己的母语

VC8背面依次为产品型号,输入接口为type-c,5V2A/9V2A输出为4.2V=3A*1/2A*2/1A*4/0.5A*8兼容电池类型有10440、10450、14650、16340、17500、17670、18350、18490、18500、18650、18700、20700、21700、22650、25500、26650可充电电池当然最显著的地方还是右下角的ROHS、FCC、CE三家认证,充电器好做,但取得相对认证很难。

充电器正面左右两侧设有散热槽

背面也有散热槽

支持QC3.0协议的Type-c充电口

充电器正极弹片有椭圆形小凸起,便于平头电池正极与弹片良好接触,降低接触电阻,随手测试了几款电池,不管是大尺寸的26650锂电还是16340锂电,都可以完好接触到正负极,不必担心接触面问题。

电池槽负极弹片凸起较正极更大一些

电池夹紧机构采用常见的滑动夹具卡槽结构,这种结构好处是支持的电池尺寸非常灵活,正负极弹片最小距离31.1毫米,最大距离76.6毫米,基本上电池长度不超过夹具行程那就可以充电。

二、功能展示及实战测试

1、充电模式测试
充电模式下,如果显示Cap,电池充饱后闪回显示FULL以及容量。如果是Cur则显示实时电流,直到电池充饱后闪回显示FULL以及电流。如果是IR则显示电池内阻,直到电池充饱后闪回显示FULL以及电池内限。“当电池充满时,充电器不会测量内阻,避免电池过充;适配器输入电流低于700mA时,也不测内阻。首先使用Type-C充电线连接QC3.0充电头和VC8充电器,连接好以后显示屏幕点亮,充电器开始工作。左边两个按键(Mode和Curr )控制CH1-CH4,右边两个按键(Mode和Curr  )控制CH5-CH8。CH1-CH8槽支持对电池正常充电,

左右两个MODE键在充电时短按可以调整液晶屏显示内容,分别是充电电流、冲入电量mah数、电池内阻。

CH1-CH4四个槽位有进阶功能,除正常的充电功能外,还支持对电池进行分容和贮存的操作,长按Mode键触发进阶功能。

CH1-CH8槽位在放入电池后,短按两侧Curr键进入电流调整,可以将充电电流按3000ma/2000ma/1000ma/500ma/250ma调整

充电时电池条会逐步增加,充满时四个电池条全部点亮。

放入电池,充电器会对电池进行小电流预充电并对电池类型、电池内阻、电池电压进行检测。检测完成后,显示屏左下角会显示可充电电池类型,例如锂电li-lon\镍氢Ni-MH等,然后会根据内阻高低自行调节充电电流,也可以人工调整。

如果单独在1槽和8槽内放入一节锂电池,充电器检测到电池内阻为17毫欧,自动启动3A电流极速充电,

如果在充电器任意两槽位放入两节可充电锂电池,且电池内阻低于一定值就会启动2A快速充电电流,电池放入任意槽位都可以2A充电,前提是充电器输入功率足够。

放入四节电池最大充电电流每槽1A,也可以调整为500ma/250ma.

充电时1-4槽和5-8槽可以通过显示屏下方Curr键短按调整充电电流

放入8节电池时,每槽最大充电电流500Ma,充电电流只能在500ma/250ma之间转换,可同时充8节不同型号电池(下图中6、8槽位为磷酸铁锂电池,此图为摆拍用,有可能发生危险,切勿模仿,磷酸铁锂可以用VC8充电,具体方法下边介绍)。

2、分容模式测试
分容模式下会对电池先充电,充饱后再进行放电。放电完成后,充电器会再次将电池充满电。第一个充电过程中显示实时充电电流;放电过程中显示累计放电容量(此时放电电流为300mA )第二个充电过程中闪回显示实时充电电流和累计放电容量.分容完成后闪回显示分容容量以及DONE。为了减少测试时间,直接使用了两节850mah的14500锂电池和2节1300mah镍氢电池进行测试。分容测试结果为1#镍氢电池容量1380mah,2#镍氢1410mah,1#14500电池容量908mah,2#电池容量906mah。

为了检验分容准确度,使用论坛认为测容比较准确的IC99充电器进行对比(IC99和我的两台EBD电池容量测试仪测试结果相差无几)。CI99采用500ma放电,实测1#镍氢容量测试为1271mah, 2 #镍氢容量测试为1292mah。

1#锂电容量测试为835mah, 2 #锂电容量测试为840mah。

分容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备注:测试镍氢电池为GP1300,用EBD电池容量测试仪0.5A放电实测1320mah,14500锂电池实测845mah.3、贮存功能测试贮存模式下如果电池电压高于3.7V/1.2V则对电池放电,小于3.7V/1.2V则对电池充电。完成后显示3 TV/1.2V以及DONE.大家都知道3.7V锂电池最佳储存电压是3.7V左右,长时间不使用时,可以使用VC8的贮存功能将电池充电或者放电至电池的额定电压,使电池的使用寿命最大化。储存模式启动时先测量电池电压确定电池类型,然后根据电池类型适合的存储电压进行充放电,电压高了放电,电压低了补充电,利用这个特性我们可以用它给3.2V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磷酸铁锂充满电压3.6-3.7V,打开储存模式将磷酸铁锂电池放入,自动检测后确认为锂电池,但此时电压低于3.7V,所以会给其充电到3.7V,电压冲到3.7v自动停止,此时磷酸铁锂充满。

4、内阻测试
很遗憾,首先要说的是所有充电器测内阻不可能准,比如下面这节18650锂电池,用专业电池内阻测试仪YR1030测试内阻为32毫欧,用VC8测出来33毫欧,测试几次都在这个数值左右移动,而且还是非常大的概率,这节镍氢测试结果也一样。

可是我知道这是不稳定的 ,因为充电器测内阻属业余测试方法,会受到3个因素的影响:
(1)接触电阻
(2)测试电流大小
(3)电池本身的电压如果说前面两个问题基本可以解决话,第三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所有永远都别指望充电器测试内阻会准,但是充电器内阻测试是不是完全没用呢,还是有一点点吧,可以做横向对比,数值仅供参考。

三、安全性测试、防反接测试

8个槽位防反接测试,电池反向放入的瞬间,充电器屏幕提示Err,并拒绝充电,防反充测试可靠无问题。

四、充电头兼容性及充电饱和度测试

VC8采用支持QC3.0协议的type-c接口,推荐使用QC3.0协议充电器,用其他充电器时可能会造成充电电流过小等问题,但不会出现不能充电的现象。待机电流测试关闭液晶显示屏背景灯,待机电流为0.045A,功耗0.414W

点亮一个屏幕电流58ma,功耗0.531W

点亮两个屏幕背景灯待机电流为68ma,功耗0.623W

1、5V1A充电头测试使用苹果5W充电头,可以对两节锂电池进行每槽0.5A充电

2、小米5V2A充电头使用小米10W充电头,可以对两节锂电池进行每槽1A充电

3、乐视24W充电头充电测试使用乐视24W充电头,可以对两节锂电池进行每槽2A充电

4、充电饱和度测试锂电池饱和度直接测试充满电压即可,显示屏显示充满电压4.2V

万用表测试分别为4.202V和4.204V。

镍氢充满需要的条件比锂电池苛刻,在过冲时产生热量然后形成负压判停,测试是否饱和只能通过放电测试才可以。充满电压1.44V和1.43V。

万用表测试一节1.416V和1.425V。

镍氢充满饱和度测试对比,只测试了其中一节,左边图是GP1300激活后电池容量,右侧是现在充满测试容量,饱和度不错。

五、总结

优点:使用支持QC3.0协议的type-c充电口,拥有八个充电槽位,充电、分容、储存多种模式操作,单槽3A极速冲/双槽2A快充/四槽1A慢充/8槽0.5A/0.25A充相结合,支持可充电池种类较多,安全性能较高,充电饱和度不错,分容及内阻测试精度尚可。
缺点:八槽同时使用时充电电流0.5A,对于发烧友来说有点低。

最后来个手里爱克斯达充电器全家福

网友A:
这叫“充电台”了

网友B:
没有全裸,评测很多,到不到位大神请指示。

网友C:
这么多功能,电压不等也行,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全裸,评测很多,到不到位大神请指示。

今天有时间就拆,为了我的22合一,干就完了

网友D:
这玩意要多少钱?

网友E:
充电台,看着不错啊

网友:
设备真全羡慕嫉妒恨

网友:
好大的个头,这是给超级用户准备的

网友:
楼主好多电池

网友:
好家伙八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充电台”了

言之有理,谢谢

网友:
这个价格应该是不会低了。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怎么样

网友:
够高级得,得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功能,电压不等也行,好东西。

确实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要多少钱?

测评来的,貌似2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台,看着不错啊

用着也很不错的

网友:
宝上278米,玩不动

网友:
这价格买个IC99比这个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