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NC天朗排插拆解

楼主(2019-12-06):
天朗插排

网友:
居然是点焊的,看起来挺规整,那个指示灯要不焊接上吧,压接的时间久了会松动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好像是假货吧?焊锡耐不起高的电器!

网友:
品字输入,还真有这种东西啊我曾今还自制过两个,还在思考那么好用的怎么没有厂商做

网友B:
一体铜条,接线还是点焊的,应该不错!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假货吧?焊锡耐不起高的电器!

看不太清,我看到好像是点焊的

网友:
造型可以,就是不知道能白多久。。

网友:
排插还行,LED指示灯还是弹性接触。

网友:
这外形比X牛和X弹头那些有设计感多了。内部也还可以,压接的指示灯少见

网友C:
感觉插位间再加一条加强筋的话强度会更好些?

如果是一体铜条,
厚度再厚那么一点儿,
就更好了,

黑猫店里没这货呀,
白狗家也没有,
只能是作为赠品?

网友:
我擦,还是点焊的,第一次见,厂商很重视安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铜条,接线还是点焊的,应该不错!

我也有这款,是点焊的,质量非常好,开关清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一体铜条,
厚度再厚那么一点儿,
就更好了,

这个是n年前老品,闲鱼可能还有卖

网友:
做工不错,不过感觉插排用品字插头意义不大。

网友:
我居然觉得还行

网友(2020-12-05):
引用 网友C:
感觉插位间再加一条加强筋的话强度会更好些?

带两米电源线,券后14.9元, https://m.tb.cn/h.4fhzGyW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n年前老品,闲鱼可能还有卖

https://m.tb.cn/h.4fhzGyW ,又有货了,复制链接领券。

网友:
看推广介绍不是压接的么?

看不清楚,是点焊就好了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了,到了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