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夹头怎么拆啊。

楼主(2019-12-06):
夹头一直不好用 在网上看了下教程 正转了夹头螺丝弄下来了 然后夹头好像挂了 不能调整夹头大小了 现在要怎么把这东西从齿轮箱上弄下来啊。。。   这个叫没有主轴锁? 有没有老哥给点意见

网友A:
有个拆wu130夹头的帖子,一样的操作,不需要拆开的……

网友B:
没轴锁要拆齿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拆wu130夹头的帖子,一样的操作,不需要拆开的……

这个夹头已经不能调了 内六角卡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轴锁要拆齿轮箱

无从下手啊 这个结构的要怎么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从下手啊 这个结构的要怎么拆

要把主轴拆出来,夹住主轴拆

网友C:
用台钳把夹头 夹住, 然后电钻一断一开的反复通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台钳把夹头 夹住, 然后电钻一断一开的反复通电试试.

通电是做什么。。。 我决定拆齿轮箱 但是这个齿轮箱没得下手的地方 上面两根铁柱弄下来了 然后怎么开呢。。

楼主:
决定拆齿轮箱 这两个卡柱弄下来之后要怎么拆。。。。

网友D:
别拆齿轮箱,拆了一般也弄不开,需要有大的台钳才可以,还是装起来方便拆卸卡头,卡头不会动找个差不多刚好能卡住的六方扳手,没有合适的,直接管钳卡住卡头,按住机身,也能下来,台钳弄不好掌握,第一次卡不好轴就废了。

网友D:
固定柱拆下后,最后面的塑料盘应该能旋下,试试吧,不推荐拆齿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柱拆下后,最后面的塑料盘应该能旋下,试试吧,不推荐拆齿轮箱。

好的 谢谢老哥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拆齿轮箱,拆了一般也弄不开,需要有大的台钳才可以,还是装起来方便拆卸卡头,卡头不会动找个差不多刚好 ...

老哥是不是夹头装上管钳 机子放那不动 然后用冲力逆时针下夹头?

网友E:
复原安装好,用木棍轻敲几下夹头,后用力拧夹头,没松动再敲再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原安装好,用木棍轻敲几下夹头,后用力拧夹头,没松动再敲再拧........

就敲夹头然后逆时针拧就行了吗?

网友F:
不是博世的钻吧? 亲测博世的12v-30,夹头相当难拆,用啥夹住都不好使的,既然夹头坏了就用角磨机慢慢的切掉吧,先横切掉一部分,再竖切至主轴,不要伤到主轴不然又得买齿轮箱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上半年推荐的那个135的电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博世的钻吧? 亲测博世的12v-30,夹头相当难拆,用啥夹住都不好使的,既然夹头坏了就用角磨机慢慢的切 ...

这种估计我搞不来

网友:
只要主轴自锁正常,钻卡头加点wd40,泡一会用管钳卡住夹头,左右拧拧,一般卡头都会恢复正常,然后卡住十个的六方扳手,平放地上,低速电钻档反转敲击地面,正常的都会下来。卡头救不活,直接一个人按住钻,一个人用管钳卡住卡头,使劲把卡头拧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