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净水器前三级滤芯的选择,有何讲究?

楼主(2019-12-06):
我这边其实水质可以,自来水TDS也才130左右,出水稳定在5左右。有人说,即便如此,还得按说明书更换前三级,可以减轻ro的负担。我总觉得说不通,因为前三级只是过滤大颗粒,双出水的,你去测净水,也就是前三级和ro之间的水,TDS和自来水几乎一样,甚至略高。

但时间久了,前三级滤芯总得换换才放心。问题来了,价格非常混乱。一般的都是10微米pp棉,活性炭,椰壳碳,30-50元。再便宜点的就更不敢买了。也有椰壳炭换成1微米pp棉的,就得百元上下。难道1微米成本高这么多?

去查,却发现10寸1微米的棉芯才几块钱成本。。。

完全不懂了,求科普。哪种好?合理价格多少?谢谢

网友:
这个不懂,等大神解答

网友A:
130可以了,烧开都没水锈。还用净水器?

网友:
其实滤芯不值钱,壳值钱,你看品牌净水器滤芯都好几百,可是通用的一套都几十元。

网友B:
我来回答!
-
・纯水机的前三级纯粹是为了保护ro膜,延长其寿命而设置的,
   汇通400g反渗透膜为160元,如果降到50元以内,可以不要
   前置,直接裸奔,每年换一个。
-
・PP是阻挡颗粒污染ro膜,活性炭是去除自来水中的余氯氧化
   ro膜,其使命都是为了保护昂贵的ro膜。
-
・当然,水中的余氯去除的越干净,纯水的口感越好。
-
・滤芯的安全问题,现在比较通用的是满足NSF标准。
   130克PP棉约3~4元
   具有NSF标志的颗粒碳或者烧结碳约为20元
   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一般就算你一滴水也没用过,
   也建议每半年全部更换一次。
-
・最后,ro膜后的后置活性炭,如果是无桶机的话,
   我是极力建议不要安装的、因为根本是不需要的。
   它是上一代有桶机的遗留产物。
   而且,后置碳的安全个人无法控制,完全是在裸奔,
   如果,买到黑心商家使用工业回收碳的话,铬,砷等
   重金属超标,都直接喝下肚子了。
-
・关于滤芯的品牌推荐,请参见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安装十寸三级前置过滤器,降低小米净水器70%的使用成本 小米纯水机】
-
・我名下有我收集的一些纯水机的帖子,有空赏光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
-
・纯水机的前三级纯粹是为了保护ro膜,延长其寿命而设置的,

多谢!

那么前三级的组合,10微米pp+活性炭+椰壳活性炭;10微米PP+活性炭+1微米PP,那种好?正常价格大概多少?

太便宜不敢用,太贵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可以了,烧开都没水锈。还用净水器?

130烧水还是有水垢的,不太严重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么前三级的组合,10微米pp+活性炭+椰壳活性炭;10微米PP+活性炭+1微米PP,那种好?正常价格大 ...

5微米PP棉+颗粒活性炭+烧结活性炭。
关于价格和品牌,见我的另外帖子:

安装十寸三级前置过滤器,降低小米净水器70%的使用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
-
・纯水机的前三级纯粹是为了保护ro膜,延长其寿命而设置的,

关注过你的帖子,帮你转一下链接,别人就省事了:安装十寸三级前置过滤器,降低小米净水器70%的使用成本 小米纯水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