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CK01C金封三极管参数

楼主(2019-12-06):
手头是有些3CK01C金封三极管,查看手册查到参数,频率是300-500ns,小白一个具体是多大频率

3CK01E只是比C耐压高点

大侠这是多少频率的三极管

网友:
周期是300nS   的倒数就是周期啊, 大约3.3MHZ   是低频管

网友:
大概与这个三极管的参数类似:
3CK11  100mW 30mA   150MHZ 30~80uS

网友:
1S = 1000,000,000nS

1000,000,000 / 500nS = 2000kHz

2M ——3M左右的频率,低频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