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6脚原件可以用啥型号代替

楼主(2019-12-06):
莹石云摄像头坏了,插电不启动,拆开发现这个6脚原件极度烫手,型号是XE6WB,应该是个电源芯片,但是网上查不到资料,不知有坛友知道不?或者可以用其他型号替代不

网友:
发烫不一定是它坏,断开输出或输出电容漏电查查。这种6脚IC很多通用,主要是反馈比不一样,你跑下线就知道引脚定义了。

网友A:
淘宝能搜到,也是没啥有用信息。谷歌也没有。
你可以先分析电路看他提供多少伏特的电压,然后再代换就简单了

网友:
不一定是这个的问题,修过海康白壳录像机,也是大短,各种烫手,没办法一点点拆原件排除的,最后一个贴片电容的问题,搞了多半天,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能搜到,也是没啥有用信息。谷歌也没有。
你可以先分析电路看他提供多少伏特的电压,然后再代换就简单 ...

好的

网友:
不一定是他问题,有可能后级短路也会发热。

网友:
可能是集成块坏,也可能是后级有短路故障。既然难购,可以先查一下后级有无短路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