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什么型号显卡

楼主(2019-12-06):
这什么型号显卡惠普二代机拆下来显存多大

网友:
反正没什么价值了,显存的这个公司似乎都倒闭了。

网友:
hd3450显卡,亮机卡等级,基本不用讨论显存大小

网友:
或者5450显卡

网友:
hp卡查备件号SP#后面
HD3450 256M 64b D2 491168-001

网友:
奇梦达显存,核心未知,属于亮机卡一类了,可以应急使用

楼主:
多谢  查不到型号   共有4块内存    背面2块 风扇下面2块

网友:
上面都说是3450了。上面没写型号的话,要么上机通电GPU-Z看一下,要么拆散热看核心编码

网友A:
亮机卡,玩点小游戏还凑合

网友:
垃圾卡,只能当亮机卡用,Windows 10都没有驱动支持。

楼主:
GPU型号  下面的字还能摖掉

散热片

散热片

GPU型号 下面的字还能摖掉

GPU型号  下面的字还能摖掉

楼主:
我的电脑配置是这样的  桌面老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机卡,玩点小游戏还凑合

从来不玩游戏  看电影等  我只查资料   和画图  CAD 或草图大师   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来不玩游戏  看电影等  我只查资料   和画图  CAD 或草图大师   pcb

Windows 10没有驱动,画图也没法用,没有驱动最大分辨率1280x1024

网友:
收藏品  现在废品站寻垃圾都比这个好得多

楼主:
俺现在还在用呢

网友:
现在百多块钱的3件套都比你的强了,换的了

楼主:
可我的除显卡有点卡   其他都不慢 也没其他问题呀

网友B:
双核220+机械硬盘+4g内存,做CAD真的可以吗?怕是卡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核220+机械硬盘+4g内存,做CAD真的可以吗?怕是卡疯哦

大型的不会 一般常用的 没一点问题,前两天装了一个草图大师提示什么3.0以上版本,否则装不了。显卡升级后草图大师倒是装好了,简单可用还卡,还导致我的罗技310摄像头视频聊天延时60秒以上,才能显示图像  所以才想换个显卡,现在有一张显卡512的   查询后得知256 大了一半,装上不知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