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波音737航空钟拆解

楼主(2019-12-06):
刚开始认为1,2脚最粗的两根红黑线是主电源,然后拆散才知道是背光灯泡电源,灯泡全烧了!

段码液晶,和我们常见的不太一样

步进电机,品牌和我另一个航空钟制造商一样

电源板

主控板,好大的有源晶振!

段码液晶背光板

灯泡都烧黑了

这是拆散准备重新组装

用的3mm LED替代,刚刚好!

背光板也换成3mm的LED,平头的,然后又剪去了头上一小点

装回,之前还担心会接触不好!

3V供电,背光全亮!

上24V电源,需要两路

上电就能用,不需要外部信号!

这是从谷歌上找的接口连接图

自己在接口电路图的基础上导通得到的接口定义

X-plane11上的波音737-300

网友:
开眼界了,内部用料、做工确实不一样

网友A:
没见过的高级货
背光用的竟然不是贴片灯珠

网友B:
航空仪表灯一般都是27V的白炽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的高级货
背光用的竟然不是贴片灯珠

因为这个钟生产的时候地球人还没有发明蓝色/白色的LED,所以只能用白色的白炽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空仪表灯一般都是27V的白炽灯泡。

5V的,直流交流都可以,我就是加的28V的直流电烧掉的

网友C:
飞机上的东西还用IC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上的东西还用IC座?

确实是第一次见用IC座的

网友D:
没看到内部电池,如何实现走时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内部电池,如何实现走时准确的?

HOT BAT. BUS查了据说这个是飞机断电后还在供电

网友:
不弄个好一点的外壳,都对不起这么好的表

网友:
30余年前的

网友:
89年的东西做工已经那么先进了 真厉害

网友E:
导光板灯泡哈哈   楼主想要我可以给你  我有很多   还是老美的产品做工好  毛子的无力吐槽   至于国内新产品仿制的也是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光板灯泡哈哈   楼主想要我可以给你  我有很多   还是老美的产品做工好  毛子的无力吐槽   至于国内新产 ...

已经改成LED的了,其实不背光也能看清楚

网友:
眼瞎看成空中拆解波音737才点进来的

网友:
这么高端的仪表,里面怎么会用杜邦线,不怕插错了吗?

网友:
这表看起业真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