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小米蓝牙音箱MDZ-15-DA更换mircoUSB插座

楼主(2019-12-06):
同事的一个小米蓝牙音箱,能正常使用,就是插电不充电。

型号MDZ-15-DA

正对miloge的右侧是4个按键:播放,加,减,电量

左侧tf插槽,充电口,麦克风,aux

一个脚垫下有螺丝

是插头那侧

面板都是双面胶固定,注意按键这一侧有蓝牙天线

注意插槽一侧有麦克风排线

双面胶太黏了

内芯和铝外壳配合紧密,向插槽侧推出

左右双喇叭,中间谐振板

4.435的锂电,容量1500mAh

两侧的按键与插槽都是用软排线与主板相连

无法充电一段时间了,已经报电量低

松脱电池插头

测一下,接上电源电池插座上无电压

排线被胶糊死了,看坛友拆解的此处是胶套。看来后期的产品简化了

小心的扣胶,就怕排线断

耗费半小时,排线拆下

开孔周围也都是胶

由于框架的遮挡无法直接测量,拆下后再测量一下,是插座的问题

有方向性的mirco插头,偏偏用个方口的插座。极片都插废了,上下晃动的

晚上带回家中修理,没风枪。临时焊根线补电

早上到单位开始更换mirco插座

旁边的麦克风插座别吹化了,铁片保护一下

插座从几毛撸的4056充电板上拆

极片方向,尺寸都一致,可以原焊盘位置安装

接上排线,测试

指示灯红色跳动,能充电了。

装回

就是这个害人的玩意,小米几款手机也是这种方口的尾插。常常出问题

网友A:
看来是非标的U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非标的U口坏了

小米特意用方口看来就是想你弄坏了,再买新的

网友:
俗称坑爹口

网友:
拆都拆开了,换个C口的吧,耐用些

网友:
看像故意设计这样吗?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小米的做工真是不错,楼主的焊工也很赞

网友B:
换个type-c的岂不是更好,刚好利用了方孔,充电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type-c的岂不是更好,刚好利用了方孔,充电更方便

家里要么是安卓要么是水果数据线,type-c数据线不多

网友:
竟然是方口的,线插头也不一样?

网友C:
我用 风枪一吹 座子塑料就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 风枪一吹 座子塑料就化了

上点焊油,风枪嘴别顶死了吹,点吹

网友:
这种口特容易坏

网友:
这个是老款的做工很好还得过红点奖的,新款小爱版的外观一样里面做工就简化多了!

网友:
我看了下我的小米蓝牙音箱充电口不是方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点焊油,风枪嘴别顶死了吹,点吹

朋友把我ipad弄坏了,我自己换屏幕,屏幕是水货,插座大了那么一点点点点,插上不合适,就拆了,结果把座子一起带下来,,然后买座子,买二合一风枪,吹一个化一个,还把焊盘弄丢2个,然后又弄了一堆手机来练习,结果发现是自己耐心不足,pad淘宝快递到深圳80元修好,2合一风枪就这么吃灰多年。

网友D:
请问风枪拆这种插座要调多少度 风速大好还是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风枪拆这种插座要调多少度 风速大好还是小好?

买的二手850B,没有数显的。估摸着设置的380度,风速5.5。小米蓝牙上是高温锡,吹的时间长些才能下来,4056板上的插座没吹几下就下来了。没有具体的设置,都要看焊盘上的变化适时调整风枪嘴的距离和点吹的时间。我也是新手,多拿废手机主板练手

网友E:
那个黄色的小表,挺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黄色的小表,挺有趣。

四个包邮20元,放单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