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怪兽平衡充

楼主(2019-12-06):
最近感觉自己DIY的电动车电池,容量有所下降
充电很快充满,应该是电池不平衡造成的
打算用手头的一些小配件,做一下48V13串的锂电平衡充

充电板做工不错

按照平衡充的组线方式接线

电源用了手头上的一批旧电源,标称2A

外壳利用了公司的废旧交换机外壳

线头整理好,做好绝缘

不接电池通电测试,发现有接线错误
纠下过来

测试通过后,把引线组成接口

接上电池充电

其中有几组电先充满的显示绿灯,
未充满的显示黄灯,
最后全部充满。

测试通过,装箱。
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废物利用好

网友A:
你这这么多的电源在一个箱子,应该加个散热风扇吧

网友A:
问下这个充电板还要破解使用么?

网友:
真是一个怪兽

网友B:
怪兽充电板是220V输入,4.2V输出?12V电源是做什么用?独立平衡充不是220V----5V----4.2V吗?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这板子静态电流达到了100毫安左右。
这样的待机电流能接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兽充电板是220V输入,4.2V输出?12V电源是做什么用?独立平衡充不是220V----5V----4.2V吗?

看那个怪兽的充电板子,应该是12v输入的。

网友:
挺壮观的~

网友C:
充电后电动车是不是里程变长了?

网友D:
这个板子待机电流真的很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工程量好大啊。。。。。

网友E:
大工程,效果怎样

网友:
那把钳子真漂亮

网友:
改的很漂亮,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后电动车是不是里程变长了?

均衡后电池确实能增加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工程,效果怎样

达到预期效果,每组电池都能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待机电流真的很大

确实是,那待机的LED灯也太亮了,所以很多怪兽电池都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这个充电板还要破解使用么?

只是充电不需要破解,USB输出有加密协议不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这么多的电源在一个箱子,应该加个散热风扇吧

正在找一个大一点的箱子,增加风扇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