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捡漏,记录仪VIOFO A119S【应该是外贸版】,请教GPS问题

楼主(2019-12-06):
咸鱼上偶然看到一个记录仪
价格白菜,及时拍下,16元入手(全新无配件,镜头膜都没揭)

全新,膜都没揭

全新,膜都没揭

百度来的资料联咏96660+索尼镜头,实际验证夜景很出色,法拉电容方案,夏季不怕高温暴晒

百度来的资料

百度来的资料

到手准备拆

到手

到手

屏蔽做的不错

屏蔽做的很到位

屏蔽做的很到位

两个法拉电容,应该是串联组成5.4V  1.65   F

法拉电容方案,比锂电池的安全耐久

法拉电容方案,比锂电池的安全耐久

GPS天线模块接口(主控在铜片下面,有焊锡压着,懒得拆了)

GPS模块连接接口

GPS模块连接接口

从左至右:GND  3.3V  TX   5V
百度来的GPS天线模块图,看说明书,如果接GPS天线,就从天线上的mini USB接口给记录仪供电

百度来的GPS模块图

百度来的GPS模块图

请问大家:这个GPS天线是TTL接口的吗?
TTL GPS天线分3.3V 和5V的吗?

网友:
大部分的gps模块都是ttl串口的,至于电源电压大部分都是宽电压,3.3~5v都差不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完全可以做个

网友A:
电容量是3.3/2=1.65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量是3.3/2=1.65F

哈,还真是串联,减小
当初物理都忘了,多谢指点

网友B:
手里正好有这个行车记录仪和GPS模块,拆了GPS模块瞧瞧,这个是A119 Pro,不过GPS模块和A119S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正好有这个行车记录仪和GPS模块,拆了GPS模块瞧瞧,这个是A119 Pro,不过GPS模块和A119S是通用的

论坛卧虎藏龙
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C(2022-03-31):
这个gps模块可以连个天线上去么?它的信号差的不行.开车10分钟才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gps模块可以连个天线上去么?它的信号差的不行.开车10分钟才有信号....

我自己买了个串口GPS天线
接上去以后,用到现在一直正常
你的是不是车上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买了个串口GPS天线
接上去以后,用到现在一直正常
你的是不是车上有干扰 ...

我是外行人,请问串口gps天线可有淘宝连接.可有焊接图....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