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绿巨能NP-FW50电池双头带显示充电器

楼主(2019-12-06):
这次故障的是绿巨能fw50充电器,曾经因为microUSB线接头接触问题导致借口发热,换线后用了几次,因为最近有拍摄任务,昨晚充电时发现没显示了,换线后故障依旧,初步判断是microUSB母口因发热里面有变形,加上小女儿喜欢拿着充电器模仿我插电池进去,所以USB母口出问题机会最大

于是拆开它,卸了USB口,找了一条故障的副厂苹果充电线,此线我剪开发现正负极线材还不错,接近有0.7平方.

找了正负极连通的两个较大的焊点试接了一下,接电后充电器自检正常开机,整理一下内部后打上热熔胶装机即可正常充电,故障修复!

网友A:
电感降压的充电管理不错,我拆的很多相机手机座充,一般是线性降压充电管理,有些多个220V输入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2024-11-30):
引用 网友A:
电感降压的充电管理不错,我拆的很多相机手机座充,一般是线性降压充电管理,有些多个220V输入开关电源部分 ...

这个应该是5V升压8.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