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0元的小米电磁炉拆解 确实是提高行业标准 拉低价格的良心企业

楼主(2019-12-06):
100元左右的价格确实很良心,在这个价位来说,做工用料绝对是非常好的了。比其他品牌二百的都要好。用复合厚底的大锅试最大是1997w,用不锈钢的单层底小锅试最大是1992w,如果用单层的大锅应该能足功率使用 ,应该没有虚标

网友A:
你这是首拆了吧,感觉线圈小电路板小,整体中规中矩吧

网友B:
功率虚标吧,能达到2100W?

网友C:
这小线圈,再缩点都可以给手机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首拆了吧,感觉线圈小电路板小,整体中规中矩吧

这个做工确实挺好,  以前的也是一百多的外壳看着就和回收塑料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虚标吧,能达到2100W?

据传说现在的功率器件效率高了,发热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首拆了吧,感觉线圈小电路板小,整体中规中矩吧

据传说现在的功率器件效率高了,发热小了,结构简单集成化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小线圈,再缩点都可以给手机充电了

不能以貌取人,如果线圈是铜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虚标吧,能达到2100W?

用功率插座试了一下  2100w做水时候  插座显示是1973w  可能是虚标了100w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虚标吧,能达到2100W?

功率应该没有虚标   用单层的不锈钢小锅试了差不多有2000w了  用复合底的和凹面底的过功率就小点,应该还是厚一点的平铁锅最合适

网友D:
估计还是铝线圈
实测2000W可以了
要看下拿来涮火锅或者煲汤。。会不会一会停机。。一会启动
如果能做到微滚不停机。。那就完美了。。

网友:
100现在能买到啥像样的电磁炉。基本都是回炉的料。这个用料还是对得起100的价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铝线圈
实测2000W可以了
要看下拿来涮火锅或者煲汤。。会不会一会停机。。一会启动

线圈到是看不出来铜铝  ,也就是买来涮锅用,觉得做工也对得起这一百块钱了,就当买个锅也值了。功率好像还和我用的锅有关系,复合底功率就小,单层不锈钢底就大点,估计用平底纯铁应该能到标定的功率

网友:
再测试一下最小功率,是连续加热还是断续工作

网友:
比山寨的要强

网友:
小米往往是第一批出的做工用料最好,等口碑上去了就开始慢慢缩水,从小米排插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想买的要趁早

网友:
这价位就别指望给你铜的了

网友:
这么粗,肯定是铝的了

网友:
小品牌美菱买了三年只用过几次99包..

网友:
如果那个线盘和扼流电感都是铜的,那我就说确实是有良心。
如果线盘是铝的,在使用中不关机拿走锅非常容易烧盘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