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10块钱买的苹果MacBook Pro电源接线

楼主(2019-12-06):
前几天淘宝买了几个电源,主要还是奔着华为的这个PD快充去的,
32块钱,对于PD快充来说这个价格很便宜了,
下次出差什么的充移动电源、P30 PRO(本身是SuperCharge技术标准的,最高40W,但同时兼容PD 18W快充)、
Switch用这一个头子都可以了

自己有根锤子的type C To C的线,可惜配这个头子,线上面的指示灯不亮
没那么酷了

买这个快充头的时候发现那个店里还有苹果的剪线的电源卖,只要10块钱,我的MacBook Pro给老婆用了
这个电脑只有一个电源,带着电源家里公司两头跑麻烦跑,所以想买回来自己修修,多个电源还是方便点

买的时候还以为是剪线的,收到发现还是有线的,但线都烂了,插头也烧了,
只能考虑把线重新接一下,再接个新插头上去
这电源无损开壳的话很简单,玩过T12白光的都应该知道,怎么开壳不用我介绍了吧?

线的话,还是苹果环保线的老毛病,都是插头线套附近的爆皮了。我剪了一段完好的位置
把护套钻了个孔准备重新穿进去

护套搞短一些

准备接线,这个电源的做工还是很好的

去掉原来的线头

拨线,套热缩管上锡

焊在电源上,再打胶

电源外壳再打胶,还原回去

成色不是太好,很多划痕和磕碰,先用粗砂纸打磨一下

用抛光机沾点抛光蜡,抛光一下,成色就好很多了

最后接上新的磁吸插头,这个插头是剪线的,只有那么一截,
还是很久以前买的,当时考虑到这玩意容易坏就买了好几个
直接这么接了,而且我家白色的热缩管还用完了,违和感强一些

上电试机,这就算完成了,
10块钱一个的原装电源就这样诞生了

顺便说一下,不管是什么牌子的,电源线也好数据线也好,只要是这种环保可降解外皮的,
都要经常擦拭,外皮脏了就要擦,不然线皮很容易老化开裂,
同时也要避免一个地方经常折来折去,这样才能用的更久

网友:
嗯。我拆的苹果电源,怎么都还原不好。弄的怪丑的。

网友:
现在电源多协议,真方便

网友:
苹果电源确实不错,尽管价格高些,但安全可靠。

网友A:
手艺真好,要是热缩管的颜色能弄个颜色接近的就完美了。另外请问一下,这个电源买过来就是好的不用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真好,要是热缩管的颜色能弄个颜色接近的就完美了。另外请问一下,这个电源买过来就是好的不用维修吗? ...

电源本身不用修,就是好的,就线爆皮严重,还有那个磁吸插头烧黑了。线剪掉接回去,换个新插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本身不用修,就是好的,就线爆皮严重,还有那个磁吸插头烧黑了。线剪掉接回去,换个新插头就可以用了 ...

看我帖子,磨磨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帖子,磨磨头就可以了

不是这个原因,你那个是磨损接触不良,我这个应该插头进了水,电路烧了,一装这个插头,电源就保护了,打磨是没用的,而且我这电脑的输入的功率比你的大了将近一倍,换新插头最稳(我家还有5个剪线头,多的是,随便换)

之前还拆过一个,也是进水烧了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5296

网友B:
有工具比如台虎钳好开,没有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工具比如台虎钳好开,没有怎么搞?

苹果的电源要用台钳?苹果的电源超级好拆,哪要这么麻烦,剪钳或者老虎钳家里总有吧?没有的话平口的剪总有吧?卡在收线的折叠耳朵那,一撑就开了。之前玩T12的时候要用这个电源,大家都是这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本身不用修,就是好的,就线爆皮严重,还有那个磁吸插头烧黑了。线剪掉接回去,换个新插头就可以用了 ...

看来苹果的电源还真是超级耐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苹果的电源要用台钳?苹果的电源超级好拆,哪要这么麻烦,剪钳或者老虎钳家里总有吧?没有的话平口的剪总 ...

不知道是饭没吃饱还是工具没劲,就这样干不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的电源要用台钳?苹果的电源超级好拆,哪要这么麻烦,剪钳或者老虎钳家里总有吧?没有的话平口的剪总 ...

还好没干开,后面修好不花钱。10块这个电源值,用料超级好

网友:
老王不玩隔壁了,来玩电子产品了。

网友C:
抛光一下观感立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饭没吃饱还是工具没劲,就这样干不开啊

应该是你工具不给力,这个不要用多大劲就打开了,第一次打不开的话,电源拿塑料袋包好,放冰箱冷藏室冻几个小时,超声波的接缝就没那么牢固了,后续工作要容易很多。
其他的电源维修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但不同的是有的需要用钝刀片卡在接缝那,用锤子之类的东西砸刀背 去撑开接缝,还有的是布包着砸缝隙处,强行靠冲击力去挤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抛光一下观感立升

我就抛了一下大划痕,那些比较细的划痕就没管了,反正看起来不像是“伊拉克成色”的就好了。
要耐心的话,电源还可以抛的更亮,就跟刚买回来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网友:
就想问问这个10元苹果电源在哪买的

网友D:
怎么搜呀?华为PD?苹果 剪线 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搜呀?华为PD?苹果 剪线 电源?

华为DP充电头是另一个,我买了一个拿来充手机和游戏机的。
这个苹果的电源是顺便一起买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只能充对应的笔记本电脑和DIY别的东西,
这两个不是同一个东西,接口都不同,看你需要,要DP头就搜 华为 DP快充,要苹果电源就搜 苹果剪线 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