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U盘(联阳)IT1171主控+闪迪(SanDisk)闪存量产维修

楼主(2019-12-06):
这个盘是上半年,亲戚说坏了,让我没事时看下,或拆元件用。前两天翻东东,看到了
现象是插到电脑上没有DING,就好像没有插一样。
打算拆闪存用,先简单看下是不是没有上电
测了下U口,有5V,没有3V。主控IT1171E,也没有找到PDF。看下主要的

主控

U口上有编码

没有装晶振,开始以为晶振掉了,装了一个也没用

这个LED是没有的。板子是装在推拉盒里的,看不到灯的情况,所以厂家没有装。
我还是装了一个,为了方便观察,后来还起了作用

另一面

过程是
装是晶振,插入电脑,没有反应
装是晶振,插入电脑,没有反应
装是LED,插入电脑,LED在闪
说明电路在工作,拆下晶振,一样闪,且频率不变
短路闪存(SanDisk) 插入电脑,D0-D7任意两脚

提示在安装驱动,有门
没有出盘符,用ChipGenius检测

基本信息是对的,看来要量产了
找个量产工具,先F7 擦除全部块,在25%处卡住了,灯在闪

想着全部擦除时间长,就忙别的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看下信息

电脑也识别了

磁盘H,没有“盘”,格式化吧

格式化不通过

这个U盘年龄太大了,网上也说“由于量产软件版本较老(2012),请用XP系统量产,”好吧
我电脑有XP原来的GHO文件,做好现在用的Win7的GHO,恢复到XP下

重新做“重建坏块表”。从25%到38%用了近50分钟
后来的LED闪的频率也有变化:开始是“一亮一灭”的
后来变成“一亮一暗一灭”的了

终于通过了,时长:1小时

接下来做格式化

这次快,没有截图
成功后

拷贝文件

感觉有点慢,测试下

这个速度。。。。。。
是ITE1171E主控速度不行还是闪迪FLAGH不行?
电脑克隆回WIN7
又测试了一下

有变化
什么情况?
拷贝个文件进去

拷个文件出来

看来没有多大实用价值了
用ChipGeniu再测下,信息对了

新版:ChipGenius芯片精灵2019年秋季新版发布 v4.19.0723(2019-07-23更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390
量产教程网上有,不多说。

谢谢路过!!

网友:
速度应该是主控问题~

网友A:
容量小、速度慢,真够折腾人的

网友:
双贴再叠焊,扩容成32G的

网友B:
几个月前拿到一个朋友的威刚uv110 16G的,ITE1172E,没量产出来,就拆下两片8G闪存,搬板3257了。
前段时间拆了个金士顿固态,拆了一堆8G闪存,又焊到原来的板子上开出来了,然后也补了LED灯。目前已经换M币了,现在在坛友手里服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258&extra=

这个主控极少了,遇见了很稀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小、速度慢,真够折腾人的

大早上的就挤不上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月前拿到一个朋友的威刚uv110 16G的,ITE1172E,没量产出来,就拆下两片8G闪存,搬板3257了。
前段时间 ...

话说您的速度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您的速度怎样

全盘写9读23,

网友C:
我量产 都是用的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量产 都是用的虚拟机

这个办法好,偶尔量产U盘,所以克隆了。空的时侯也弄个虚拟机,方便使用。

网友:
时间成本不小,修复意义不大,好在收货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