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写入480M以上 2242 m.2(sata) 方案

楼主(2019-12-06):
大家好,自己试了好多盘都不行,标称写入450,实际测试也就300多,有没有写入480M的2242 m.2(sata)的方案或产品呢,需要持续写入256G以上空间,不能掉速,欢迎推荐。

网友:
很少厂家做这个规格的

建兴、创见已经是这个规格里面做得最好的了,512G容量的MLC可以做到。或者自己DIY,双贴东芝高性能MLC的就可以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qq-pf-to=pcqq.c2c

网友:
双贴480m,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83324这种板子应该可以,双贴16ce。就是颗粒有点难找。0ddl双贴也勉强

网友A:
可惜我的电脑限高,只能上2260的,但是又找不到2260的ngff sata协议的固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的电脑限高,只能上2260的,但是又找不到2260的ngff sata协议的固态

2260的NGFF固态很多啊,就是大容量的不好找

楼主:
我只要2242的

网友:
连续写入480M还不掉速还2242 m.2(sata)?开玩笑呢这是在~

网友:
做过一个46en M.2 2242双贴0DFK,跑分读505,写444,全盘写没测,肯定跑不到480,楼主要求有点高。实际上,如果装系统用的话,写200和写400用起来几乎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60的NGFF固态很多啊,就是大容量的不好找

是的,而且还是SATA协议的ngff,大容量难找

网友:
东芝0DDL勉强接近这样的要求,其它方案比较难

网友:
我朋友有。。。。。可惜孤品不卖。。。。2258h 316 2242m2版本配两贴三星pmgy......我用转接贴+pmgy也做了一个58h 2242的可惜开不过。。。邪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