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初次维修松下变频微波炉的感受

楼主(2019-12-06):
我喜欢鼓捣电器,纯属业余爱好。同学打电话说他的微波炉不加热了,能否修一下,微波炉机械和按键控制的我都修过,本想就那几样东西应该不复杂就答应了,送来一看是松下变频微波炉,

拆机一看,

比机械的多了一块变频板,大阪上还有一块小板,小板上一面是贴片的元件还有一个28脚的集成块,另一面布满了小元件,

这就复杂了。通电检查开机运行23秒自动停机。将变频板拆下测高压二极管D01击穿UX-C2B

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只有接线图,

没有变频板线路图,分析击穿原因,一是反向电压过高,二是电流过大,测高压电容C01、和C02容量正常,也未短路。测通往变频板CN702插座,220v正常,测磁控管灯丝正常,与外壳没有短路。

买来高压二极管T3512H同时替换两个UX-C2B(当地没有UX-C2B),开机后3秒停机无声无息又烧了D02,又用T13509替换,还是烧D02,换了一个磁控管故障依旧,开始怀疑是不是变频板有问题,大板上的所有元件都测了一遍,正常。小板没有电路图只能大概测量一下,也没发现有问题,拔下磁控管高压插头CN703测高压变压器初级有300v,检测CN701三芯插座信号输入端有变化的交流3v,

反馈端有直流5v,但不变化。说明电脑版的控制电路没问题,就是因为磁控管不工作,电脑板没有收到反馈信号,所以保护停机。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分析接线图高压电容C01、和C02分别于D01、和D02是串联关系,

即倍压又分压,假如C02耐压值降低,次级高压都加到D02上,而且是反向的就会击穿二极管,三用表无法检测耐压值,电子市场也没有耐压3000v的同型号电容,在网上买了同型号的高压电容和二极管,

索性4个元件都换掉,开机运行正常了

通过维修,我的感受是:损坏的元件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有些元件是不能代替的;变频微波炉的变频板会牵扯你的很多精力,容易误导你的主攻方向,维修过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对以后维修很有帮助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分享!

网友:
  这东西还是简单的才皮实,手上也有台松下的还没修,是变压器的

网友A:
变频坏了。改回变压器的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坏了。改回变压器的可以么?

应该是可以的,电子变机械

网友B:
同事拿来一台是整流桥和功率管击穿了,不知道是买管子换还是直接换块二手板子!

网友:
这种其实可以调节一下他的控制电压然后能超功率工作

网友:
一般来说 元件应该原值代换。。研发人员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某些电容

网友:
这个地方的二极管据说要用高频的,你换上去的估计是低频的所以又击穿了,实际可能跟电容没有关系

网友C:
想问问维修微波炉的资料哪里找。我有一个微波炉,关门后按下开始,微波炉内转盘正常转动,但是就是不会加热。请问什么情况?

网友:
为什么叫变频微波炉,是不是噱头。
电视机电源也是变频的,该叫变频电视机了。

网友:
好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事拿来一台是整流桥和功率管击穿了,不知道是买管子换还是直接换块二手板子! ...

先检查一下击穿的原因,是否变压器或磁控管短路,否则换上还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维修微波炉的资料哪里找。我有一个微波炉,关门后按下开始,微波炉内转盘正常转动,但是就是不会加热 ...

是变频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检查一下击穿的原因,是否变压器或磁控管短路,否则换上还会烧

变压器是指那个带黑磁芯的?
磁控管一般就是测一下灯丝有没有对外壳知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指那个带黑磁芯的?
磁控管一般就是测一下灯丝有没有对外壳知路吧! ...

是的,保险爆了吗

网友:
分享思路比教怎么做更重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