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测量交流毫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12-06):
自制电池内阻测试仪。遇到些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了。期间遇到的问题想问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2674486

主要是3个万用表的交流毫伏测量情况不完全一致,其中有些原因还不知道。

比如都测量5mv。

胜利的VC97,标称有真RMS功能,可以用00.00mV档测到05.10mV,即可以测量频率为1Khz,幅值为几毫伏的方波。

优利德UT61E和福禄克的F15B就不行,前者只能用000.0mV档位后者只能用0.000V档位。它们都有更小的档位,优利德有交流00.00mV档,福禄克是00.0mV,但都不能用。优利德是示数太小,5mv显示0.18mv,福禄克是直接显示OL。

而测100mA的方波电流,胜利量出来是100mA,优利德和福禄克就是110mA。
然后在搜索原因的时候,看到了这张图:

也就是说,在测量原理上胜利确实是真有效值,而优利德个福禄克是平均值。至少在交流电流测量上是这样。

但是测电压为什么不是偏大10%(这样好歹还能用)?而是大档位还勉强能用,小档位直接不能用呢?

网友A:
VC97用的是比较经典的DTM0660 它的真有效值是靠高采样率均方根算出来的,市面上这类表一抓一大把几十元遍地都是,特点是1K以内交流比较准,61E使用的是外挂AD737真有效值芯片,有效范围为140K,其频宽与输入信号强度呈正比,都是真有效值万用表。15B没有真有效值功能,另:正弦波与正方波是谈不上真有效值的,真有效值与平均值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B:
信号幅值太小了,61E识别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C97用的是比较经典的DTM0660 它的真有效值是靠高采样率均方根算出来的,市面上这类表一抓一大把几十元遍地 ...

你下面这个说法不对吧
“正弦波与正方波是谈不上真有效值的,真有效值与平均值应该是一致的。”
正确的应该是
对于正弦波,有效值检波是平均值检波的1.11倍
对于方波,有效值检波和平均值检波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97用的是比较经典的DTM0660 它的真有效值是靠高采样率均方根算出来的,市面上这类表一抓一大把几十元遍地 ...

那3块表电流上10mA的差别,应该以谁为准?为什么61E用mV档测不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幅值太小了,61E识别不出来

这个有点没道理。信号太小不能识别。那61E的交流mV档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没道理。信号太小不能识别。那61E的交流mV档是干嘛的?

说明书写着交流有效值测量范围是量程的10-100%,我觉得可能是幅值太低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3块表电流上10mA的差别,应该以谁为准?为什么61E用mV档测不到数据。

我建议你相信DTM0660方案的测量值,高速采样算法在MV交流档可以吊打外挂真有效值芯片的表,不仅是61E有这个缺陷,很多高端表都有这个问题,不过你确定你的测量方法没有问题?15B这种平均值算法的表为何没有数值耐人寻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下面这个说法不对吧
“正弦波与正方波是谈不上真有效值的,真有效值与平均值应该是一致的。”
正确的应 ...

哪个地摊文化学来的

网友:
回你这个贴只是因为你很武断的认为61E没有真有效值,事实上DTM0660方案的表优缺点分明,优点:比较精准、1K内交流自带加持难逢对手、还自带低通滤波可以直接干变频器。但它的短板也是非常的多:速度慢如龟、交流频响只有1K,3K以后它就是瞎的,1KHZ以后就被61E按在地上磨擦,61E测量速度可以把它碾成灰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地摊文化学来的

准备好板凳,看高手过招。

网友:
说实话还真没有测过,其实我想知道,你怎么确定那个交流有效只是5毫伏。几个表都不一样。

网友D:
要测几毫伏以下的交流,如果频响在1K内
那用软件真有效值的表,如0660方案的表,线性、速度、可信度大大高于289等高端表
硬件真有效值方案的表要信号大才正常。
我也同意二楼的说法,正弦波真有效值应该与平均值是一样的。
61E和97的真有效值? 厂家好像都说是指正弦波,可以用它二去测220V的半波(串个二极管)
能测出156V 才是真有效值
这个289用AC+DC应该可以测出156V(我没289,我用71A的AC+DC测出156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没道理。信号太小不能识别。那61E的交流mV档是干嘛的?

61E还说啥

289、4282都没说啥

硬件真有效值在几毫伏以下都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测几毫伏以下的交流,如果频响在1K内
那用软件真有效值的表,如0660方案的表,线性、速度、可信度大大高 ...

也不能这么打死它,人家61E说的是交流真有效值,半波整流大方向属于直流了。这种电压的有效值必须把交流分量和直流分量的有效值都测测出。才行,也就是需要AC+DC功能!但61E可以通过分别测量AC分量和DC分量,然后用公式算出156V。
楼主说的情况,我之前也说过,61E说明书明确注明了真有效值的适应范围是量程的10-100%, 低于量程10%的值是不能正确测量的,我估计别说低于10%了,恐怕比较低的信号都不理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没道理。信号太小不能识别。那61E的交流mV档是干嘛的?

你看下61E说明书,明确写着真有效值适应范围是量程的10%-100%,61E毫伏档量程只有220mV一个量程,也就是低于22mV的信号都不能很好的识别测量。61E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22mV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这么打死它,人家61E说的是交流真有效值,半波整流大方向属于直流了。这种电压的有效值必须把交流 ...

AC+DC 和 TRUE RMS(真有效值) 是一回事,示波器的均方根值(RMS)也是一回事,老表没有真有效值这个概念所以叫AC+DC,新款表就叫TRUE RMS(真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61E说明书,明确写着真有效值适应范围是量程的10%-100%,61E毫伏档量程只有220mV一个量程,也就是 ...

22MV就要达到22.000MV,最小就要到1uV,有哪个双积分手持表能到的?算不上是败笔,它220MV最小能到10uV已经不错了

网友:
还是真有效值表好用。

网友:
AC+DC功能和真有效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具有AC+DC功能的万用表 也明确说明了这一功能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