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江西省上饶市再婚男跪求这款导航怎么才能启动地图卡

楼主(2019-12-06):
三十元钱收了一个卡任达云径2导航,收来的时候内存卡不在了。我于是在网上下载了。道道通的主程序和地图数据。按照教程

道道通2019春季版安装方法(安装前备份好卡中数据):将道道通2019春季版高配版主程序解压出来的RtNavi文件复制到卡根目录下,然后将道道通2019春季版高配版地图数据包解压出来的mapdata和spce这2个文件复制到RtNavi文件夹中即可~上机运行

按照以上方法。复制到内存卡上。启动地图的时候显示。错误加活可是我点确认。导航就没有反应了。

这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帮我一下。谢谢了。

上面这里点一下。就可以显示出运行了导航程序但是显示下面。我再点一下确定就死机没有反应了。屏幕灰屏了。

网友:
不是兴国的吗?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内存卡没有识别 确定是c10么  换个小一点的内存卡试试

网友B:
将军县的三婚男又跑上饶去了?

网友C:
不知道是哪种系统?CE系统还是安卓系统?如果导航能自己设置导航软件路径就方便些,如果不是这种你要知道原来导航路径以及运行程序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军县的三婚男又跑上饶去了?

再婚倒插门上饶::titter:

网友:
我说老钟啊,咋又换地界了~

网友D:
老哥这是要跑遍江西全省吗?

网友:
再婚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哪种系统?CE系统还是安卓系统?如果导航能自己设置导航软件路径就方便些,如果不是这种你要知道原 ...

看菜单就是ce

网友:
这东西应该不好弄。

网友E:
是不是破解版主程序?不是的话,没有一定的软件功底搞不定激活这一关。

网友:
江西兴国--江西铅山--江西上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内存卡没有识别 确定是c10么  换个小一点的内存卡试试

显示错误就已经读到了卡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哪种系统?CE系统还是安卓系统?如果导航能自己设置导航软件路径就方便些,如果不是这种你要知道原 ...

它已经自动识别了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破解版主程序?不是的话,没有一定的软件功底搞不定激活这一关。

下载的时候已经告诉了激活码,但打不开激活输入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这是要跑遍江西全省吗?

在家工资低没办法生存

网友:
先下载个 善领 这种多图软件,里面再折腾,简单得多

网友:
明明4婚+,还在说二婚,差评

网友:
为什么不用凯立德2019夏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