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Zeseco哲思手电筒&移动电源评测拆解

楼主(2019-12-06):
移动电源与手电筒完美的结合,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既能够为我们提供强大持久的照明体验,在很多应急条场景中还可以充当移动电源为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充电,尤其对移动设备使用不是很频繁的人群来说,可谓是一物两用,非常便利。zeseco哲思就是这样一款手电筒移动电源,其采用金属搭配塑料两种材质制造,照明方面使用了3W 180LM LED灯珠,接口方面USB-A输出接口和USB-C双向接口,下面请看详细评测。

一、包装及外观展示

简洁的纸质包装盒正面上印了一个发光的手电筒和4600mah字样,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充电手电,电池容量为4600mah

侧面除同样的标识外,还印有详细参数。

打开包装,一个手电主体和一根A-C口充电线及白色挂绳

另外还有一份使用说明书,说明书还是有必要看看的,尤其对照明功能的使用。

zeseco哲思手电筒整体采用白色塑料搭配银色金属材质,表面带有线条纹路点缀,其中银色头部占据了整体的四分之一。侧面带有一行“the power bank&light”的标识,旁边是一颗长条形的电源开关,单击按下即可点亮或关闭手电筒,快速双击则是启动SOS模式,长按可无级调节亮度,关闭后能保存上次的亮度。按键略微凹陷于表面,增加了手感上的识别度。

灯头部分采用了一体透镜杯,透明度比较高,从侧面可以看到里面的圆锥形形一体透镜。

底部配有一个USB-A输出接口、一个USB-C双向输入输出接口,以及一个挂绳孔。

侧面的产品参数:
电池容量:4600mAh
额定容量:2800mAh
USB-A输出:5V2A
USB-C输出:5V/2A
总输出:5V/2A
USB-C输入:5V/2A
手电筒功率:3W/180LM

实测手电筒的直径为27mm。

长度为127mm。

净重117g,由于是塑料外壳,所以重量比较轻盈。无论用来照明还是外出携带都比较轻便。

二、性能测试

首先使用KM001和电子负载进行带载能力测试

将KM001测试仪与电脑连接,进行测试,有图片可见,当逐渐调大电流,在增大至0.75A之前,电压罗有下降,至5.05V是稳定不变,但电流增至2.2A是电流开始下降,这个输出电流已经完全超出产品的标称参数。继续增大电流,看看会出现什么现象,(当然此做法对实际应用并无意义,)至2.7067A,电压由4.0V跌落至0V,之后恢复输出,再跌至0V,以此循环。

接下来放空点进行第一次充电,实际充入容量2926.4mah,14.757Wh。优于额定容量2800mah。下面进行放电测试,连好负载及连接电脑

放电电流1.0A,放电之初的10秒前,电压由5.12V下降至5.01V后稳定

2.36小时放电结束,放出容量2743.996mah,能量13.738Wh

next

楼主:
zeseco哲思手电筒移动电源评测

三、拆解

整个拆解过程比较简单,唯一的要注意的就是要先从灯头部分开始,取下外面的保护面板,面板用不干胶粘贴,里面就是透镜,之后就非常简单了。

把三颗固定透镜的卡扣打开,取下透镜,可以看到电路仓通过3颗十字螺丝与外壳进行固定。

取下三颗螺丝就可以把铝合金灯头取下,灯头里面是灯珠板,这里还有2颗螺丝固定灯板,灯珠是CREE的。

取下两颗螺丝,拆下灯板。

等板反面铝制基板

灯板是2mm厚的铝材作为基板

取下两个螺丝后,就可以顺着外壳向外倒出电芯和PCB。按此方向轻推就能取出。

从后端抽出外壳

电芯与PCB还通过里面的一个固定架进行支撑和包裹。

翻过来看到另一面,还有一块小PCB,这里主要是电源开关和灯控部分。

取下电芯和PCB,电芯通过白胶来进行固定。

开关部分PCB正面一览,主要是一颗电源开关按键、一个灯控芯片,线性恒流调光。还有一颗无标单片机,用于输出驱动信号,控制MOS管驱动LED灯珠。

PCB控制板正面一览,这里是USB Type-C接口和一颗锂电保护,大面积露铜帮助散热,左上角是状态指示灯。赛芯微XB8608A 一体化低内阻锂电保护。

PCB B面一览,主要是USB-A接口、滤波电容、贴片电感、充放电管理芯片。钰泰ETA9742移动电源充放电芯片。ETA9742是5V-2A充放电的移动电源芯片,常开5V,自动负载启动,内置9V耐压能力,可用于移动电源,带充电指示灯,充满指示灯,放电指示灯,心跳电量灯,采用了ESOP8封装。

输出A口和输入输出双向C口

最后看一下亮度,这是调到最大量度,充满电状态下的光斑

这是跟两支手电比较的光斑,左边是T6变焦手电,中间是哲思,右边是魅色C8手电,都是在充满电状态,亮度调至最大。

四、总结:
1、优点:这款zeseco哲思白色手电筒移动电源整体造型小巧,采用了3W 180LM灯珠,单档照明+双击SOS模式,亮度无极调节,并具有记忆功能,充当临时照明工具还是不错的。同时,它还可以充当一个小型移动电源,内置电池规格为21700容量4600mAh。接口配置方面,除了USB-A口能够提供输出以外,USB-C接口同样也支持电源输出,通用性更强。
2、缺点:灯珠基板跟手电铝制灯头无任何物理连接,不利于散热,另外,充电不支持快充,这点稍有遗憾。

网友A:
灯板后边有空位,可以加铝块提高一点热容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板后边有空位,可以加铝块提高一点热容
等牙膏ing

能有点效果。在考虑加上块导热橡胶跟灯头接触帮助散热,等不懒得时候试一下

网友B:
三瓦靠那块铝合金基板,这不是搞笑吧?真的三瓦的话估计不用多久灯珠就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瓦靠那块铝合金基板,这不是搞笑吧?真的三瓦的话估计不用多久灯珠就熔了 ...

确实这样

网友C:
有照明效果图吗?想看看亮度如何

网友D:
c口版的香水充电宝

网友E:
看着很简陋的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照明效果图吗?想看看亮度如何

这个可以有,回头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c口版的香水充电宝

比香水充电宝打了一个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很简陋的感觉啊。

确实有点简陋,PCB板和电池还不错

网友F:
已经买同款,长按开关调整亮度

网友G:
这个几钱?散热差了,寿命堪忧

网友H:
3个螺丝空全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买同款,长按开关调整亮度

这个功能很不错,尤其具有记忆功能,调好后下次开还是这个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几钱?散热差了,寿命堪忧

某宝69元,长时间用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H:
3个螺丝空全列了

是的,强度不高

网友:
这么贵,手电功能感觉是附送的

网友:
看第一眼 仿小米 拆开看看 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