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的台机和手提怎么装机都慢

楼主(2019-12-06):
联想的台机和手提怎么装机都慢。
联想A540一体机将硬盘隐藏区都删了再装系统,装WIN7 或WIN10启动太慢了,比组装机的低配置都慢太多,手提也是慢。

网友:
用起来不慢就行了,笔记本的硬盘,你测下

网友:
该换SSD了。或许是你用惯了SSD,再来用5400转的HDD硬盘,所以感觉慢得要命。

网友:
这个与是否联想关系不大,相同配置的,你用DELL和HP也没啥区别~

网友(2020-12-28):
请教:

联想A540一体机的硬盘隐藏区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