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廉价热熔枪

楼主(2019-12-06):
马云家虽然一个几块钱的热熔枪,拆解如图
线材很细,发热头部分过于简陋,极容易短路
不说好不好用的问题,最大问题是安全隐患很大,廉价热熔枪慎入

网友:
沙发了,好用就行。

网友A:
就算是优惠购,也要买那种带开关的,连个开关都要省的,其它用料也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优惠购,也要买那种带开关的,连个开关都要省的,其它用料也不行的 ...

线跟铜片就压了一下  连焊都没焊   自己加焊一下 包下胶布凑合吧

网友:
用的少就将就下,有的多还是的得买个好点的。

网友:
有没有好一点,也不太贵的推荐呢?

网友:
这个跟我第一把在五金店买的胶枪一毛一样,不过我买那个是60w的,花了我五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