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有这种竖纹怎么办。

楼主(2019-12-06):
(图片)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良     用数字线  DVI HDMI DP接口都行  VGA线,线材较差或者接头有问题容易导致水波纹

网友:
字数布丁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或者的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逻辑板插头擦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良     用数字线  DVI HDMI DP接口都行  VGA线,线材较差或者接头有问题容易导致水波纹 ...

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B:
不是线的问题那就要考虑一下换个屏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线的问题那就要考虑一下换个屏幕了

搜索一下有人说用一段会好,又人有说ips的通病,不知道听谁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