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微信A88XM-E45主板故障

楼主(2019-12-06):
微信A88XM-E45主板故障 电脑设置休眠 电脑进入待机后硬盘灯闪烁 按下电源键有时候能唤醒 ,唤醒就蓝屏重启后有时候能进系统,有时候无法进系统,系统文件丢启动文件丢失。  初步判断的时候以为是内存问题。最后全部更换确定是主板硬件问题 。但是找不到原因。 正常使用一点问题没有偶来蓝屏就丢系统 。 后面测试发现每次进去休眠在唤醒基本蓝屏重启系统文件就丢了。

谁知道主板啥问题呀 内存电压正常的其他也没测试

网友A:
怎么感觉很像电源的电解电容怀孕之后的症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很像电源的电解电容怀孕之后的症状呢~

电源我拆来看过没有怀孕 还有换一片主板都正常

网友B:
主板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

看不出有问题 这些电容都是固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