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手电钻夹头打滑?

楼主(2019-12-06):
威克士手电钻夹头打滑怎么回事,夹头夹不紧,有有两把都是这样,我拿了把还没拆。搜也没搜到有这样的问题,老论坛登不进去

这两把有一把我自己的就不会,轻度使用
另外一把经常做铝合金窗的里面也跟着转

网友A:
手紧夹头没有用钥匙夹头夹得紧

网友B:
自紧夹头就这样,钥匙的有时候都打滑,除非是六角尾巴的钻头。

网友C:
有油了,清洗干净会好点。然后就是用劲大些。

网友:
手的力气不够,人与人也有差距,夹头外边包块胶皮辅助一下可以夹的紧一点。

网友:
钻头夹的多了有时候夹不紧是正常的更换钻头,六角批头夹不紧第一看看钻的主轴是不是锁不住,使不上力气,第二就是卡头不是自紧夹头,或者卡头老化。更换自锁夹头,得伟,米沃奇用的金属夹头都带自锁紧。

网友D:
意思是主轴跟着转,所以夹头无法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主轴跟着转,所以夹头无法拧紧?

你说的对啊!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紧夹头没有用钥匙夹头夹得紧

这个难说,有钥匙的根本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紧夹头就这样,钥匙的有时候都打滑,除非是六角尾巴的钻头。

我说的是夹头问题,夹头用手里面也跟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油了,清洗干净会好点。然后就是用劲大些。

你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啊!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断了

不要慌,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轴锁进油了。
如果转几圈轴能卡住,将就用吧。
如果轴根本锁不住,拆机,把里面主轴锁的钢柱和那一圈擦干净就OK了。

网友:
如果转动卡头电机跟着转动,拆开清理自锁钢柱和自锁轴套,外固定环内圈的润滑油,自锁就会恢复,顺便可以给主轴箱换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慌,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轴锁进油了。
如果转几圈轴能卡住,将就用吧。
如果轴根本锁不住,拆机,把里 ...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慌,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轴锁进油了。
如果转几圈轴能卡住,将就用吧。
如果轴根本锁不住,拆机,把里 ...

这就是质量问题吧,从来没碰上过。又不是用户使用不当,这个锁就不该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慌,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轴锁进油了。
如果转几圈轴能卡住,将就用吧。
如果轴根本锁不住,拆机,把里 ...

是不是先把夹头拆下来,

网友:
刚看明白是主轴自锁失灵,而且有两把都是,觉得应该不是偶然事件,威克士的设计制造有问题。我有三个主轴带自锁的电钻,良明、工匠、里奇各一个,主轴自锁从来没失灵过。

网友:
这两个钻看来是旧的,很难说是油的问题,也许被别人给用坏了,总之,需要打开修了。如果确实是机件坏了,而且无配件更换,可以换成双环夹头继续用。

网友E:
有些人使用手电钻有些不良习惯,木工论坛就有不少,松紧钻头靠开关机硬撞来解决,还把这种歪招作为经验大肆推广,不顾冲击力对传动机构的危害。要是电钻经过了这路人的手,坏掉也不足为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人使用手电钻有些不良习惯,木工论坛就有不少,松紧钻头靠开关机硬撞来解决,还把这种歪招作为经验大肆 ...

对,很多人用电来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