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插板有两个插头

楼主(2019-12-06):
像我图片那样的,或者自己再接个插头上去,那样我如果想把在运行中的机器的电源1换到电源2的插座上时,机器不会断电。可以吗?

网友:
这个不能搞吧,插头零线和火线是随机的,你这头和那头的零火线万一是刚好相反会不会烧掉?

网友:
弄三爪的还好点。插座的零件和火线弄错了,家里就直接短路了。结果应该挺爽的

网友:
楼主脑洞有点大。

网友:
你这活儿感觉不是很靠谱,如果是同一火线下面的,两个眼无法区分零火线,冒烟与不冒烟看起来是各占50的机率,但如果插错了那冒烟就是100的机率,风险太大太大了,三眼的在同一个火线下面看如果都是按照左零右火的标准走可能还会好一点,但也不排除有接错的情况。
另外,如果不是同一火线下面的,即使接对了零火线,但火线的相位这种情况下冒烟就是100的机率了
除非直流电或者有严格的设备,如果是交流电,非常非常不建议这样做
或者使用个UPS吧,如果您一定要求不停机,使用在线的吧,双路在线的

网友:
满足零火相位电压完全一致可以,否则放起花也可以~

网友:
双电源切换开关,断电重新送电之间也有几秒的间隔

网友:
不怕被电了?

网友:
一个是上面各位大神说的短路放烟花,另一个就是触电了,不用的那个插头带电,碰到就挨电。

不过似乎也有解决方法,你自己做个带两个插头的插座,然后内部用继电器做个双电源切换电路,你插上第二个插头的时候,其实用的还是第一个插头的电,然后你拔掉第一个插头的时候就自动切换到第二个插头,与此同时,拔下的插头也就不会带电了,而且两路电源也不会合环,一般情况下,你电脑里的电容没鼓包的话,应该不会断电的。

最简单的还是用UPS,哪怕最低端的最便宜的后备式的,你也可以不断电换到另一个电源上

网友:
不管是灯泡灯头,还是插排,这种接法行业内叫“两头蛇”,是安全用电规程中严格禁止的。
一则容易造成触电,只插一个插头时,另一个插头导体外露,非常危险。

二则容易造成短路。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受益匪浅

网友:
你也不怕呲烟花。

网友(2020-03-13):
如果想机器不断电,不是在这里想办法,而是在机器上想办法,现在的企业级设备都是双电源甚至是多电源。如果是单单元设备就只能通过加UPS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