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电脑换锂电,骗M币的帖子又出现

楼主(2019-12-06):
大家好,前几天拆了儿子的“电脑”,顺便把供电改成了USB直插的,后经坛友老大哥们点播,三节干电池的可以直接使用普通锂电池供电
于是拿出时间在原来基础上,拆掉干电池供电,内置了两块多年未曾使用的手机电池
同时,更换了“电脑”的防滑脚垫
前面的拆机帖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874

直接开始更换过程

先是翻出来准备回家一个手机五块钱的手机电池,挑出品相好一些的

这个是HTC的一个手机上的,手机是捡来的,不知道谁家丢了让我捡到了,但实际是个坏了的,估计是别人扔掉的

插播一个让人感觉心情舒畅的画面

翻出一个4056,为什么我这个没写着TP4056呢,我这个写的是4056e,没搞明白

看充电电流将近1A,有点大,多年前的手机电池应该不要使用这么大的电流充电

充电时候小板上的灯是亮的,这个灯亮度很高,挺好,亮度高的我就不用在壳子上开孔了,隔着壳子也能透过灯光来

想要改充电电流就得想办法,查了网上关于这个小板的资料,人家说了,首先这个是可以更改充电电流的,这个好
然后就说多大的电阻对应多大的电流,我这个现在是1A,资料说现在应该是1200欧姆,好在这个板子上没几个东西,很快的使用我这5.2的眼神加上不是很有耐心的耐心找到了板子上的几处电阻,两个LED的限流,一个大大的连接在输入端的应该也是个限流吧,再就是找到了一个122,这个就是12后面再加两个0的意思,就是1200欧姆,没错,就是它了

资料还说3000欧姆对应400毫安,4000欧姆对应300毫安,那我就可以使用400毫安应该没问题了吧,没有相应的贴片,当然了,有这么大的贴片我也焊不住,手太潮了
直接找到三个1000欧姆的,串起来就是3000欧姆了,这样对吧

弄个热缩管子套起来,安全,我有一套

想要焊在原来的地方对于我来讲难度不是一般的小,跟着铜板跑吧,找到两个比较适合我这手潮的人的地方,焊接上,也是可以有的嘛

感觉可能 一个电池怕不够用,再搞个Nokia上的电池弄上来,这个是x6的电池,这个电池接口不方便焊接,弄点线塞进去也能接触的很好

用绝缘胶带缠上就好了,这样塞住的电线头也不会脱落,同时也保护住另一个电池的焊接点

插入一个我的工作台灯,5VUSB接口的,还行,够亮
没有卡子就用万用表上的皮套好了

在这个电池上贴好双面胶用来固定到壳子上面

找个位置把充电小板塞进去,充电小板的指示灯够亮,不用害怕光线透不过去
用热熔胶把小板和连接线固定一下就好了,省得它们来回跑
同时把电池的输出直接和原来的电池线连接上,这样就能正常工作了
我也把原来的电池盒上的线拆掉了,没什么用处了

电池也远远的固定到一边

不错,充电时候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里亮了红灯,同样,充满电后亮蓝灯也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把后盖盖好,这个电池盖子上少了一个螺丝,找一个尺寸差不多的装上就好

这时候的充电电流,0.39,可以认为是0.4安培,没什么问题,两个电池都应该容量不是很大了,小电流充电会好一些

再次插播这个另人心情舒畅的画面

原来的防滑垫已经有两个不知去向了,顺便弄几个粘上

四个都粘上了,挺好的

尺寸还挺合适的呢

好了,这个帖子不知道发这个版块是否可以
不过,还是想为了拆机神器给大家说:我其实是来骗M币的

离过年没有多长时间了,预祝大家在2020年身体健康,家庭合美,工作顺利

网友A:
我是来看心情舒畅的画面的,顺便被你骗点m币

网友B:
1千毫安以上的电池,1a充电应该是没问题的,考虑到年龄大了,用个2k的电阻就好了,而且你还并联一块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心情舒畅的画面的,顺便被你骗点m币

嘿嘿,谢谢亲爱的老大哥,么么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千毫安以上的电池,1a充电应该是没问题的,考虑到年龄大了,用个2k的电阻就好了,而且你还并联一块充。 ...

开始想一个电池的,就弄了三个,后来又加了一个,手懒没拆那个电阻,差不太多,将就用吧

网友(2020-07-14):
谢谢老大的精彩分享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