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银河 剃毛球器 和 百元剃毛球器

楼主(2019-12-06):
家里原来有个剃毛球器是银河的牌子,超市二十几块钱买的,很多年了,但是挺好用的,动力足,吸力大,基本上剃毛球都会被吸进去,前两年买过一个飞科的充电的剃毛球器,不好用,动力很弱,买过一个志高的剃毛球器,动力也一般,但是设计的有问题,吸力吸不进去,经常有毛絮从剃毛器的地方掉到外面,不好用。所以上淘宝搜银河这个牌子,但是同样的没有了,又买了一个类似的。

拆开看电动机,不知道是多少瓦功率的

里面只有一节电池了,感觉原来的是2节电池。

出风口的网

出风口

左边这个就是老版本的,用着是不错的,动力也比较足,里面电池坏了,我焊接了两节国产的镍氢电池上去。

整体对比,新的做工明显不如老的,用的塑料单薄很多,电池材质也更差,动力好像也更弱了。

另外在淘宝买的一个插电的动力比较足的剃毛球器,一百多块,动力是足很多,不过卖家宣称25w功率,实测只有11w,差好多,东西用着还行,只是有时候噪音很不好听,有点刮擦金属罩的异响声。

卖家宣称25w功率,实测只有11w,差好多

一百多元这个比几十块的是好用一些,动力比较足,只是觉得网面设计也不是很好,偶尔有点难听的噪音。

网友A:
银河改锂电绝对好过其它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河改锂电绝对好过其它牌子。

改锂电池的话电路也得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锂电池的话电路也得改吧?

直接上4056充电板,要动力的话,直接接电机,效果好的很。我的飞利浦的老剃须刀就是这样,跑起来飞快。至于寿命就不用管了,坏了换新的。想慢点可以串两个二极管,至于几个看你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4056充电板,要动力的话,直接接电机,效果好的很。我的飞利浦的老剃须刀就是这样,跑起来飞快。至 ...

4056充电板输入直接220v电源?应该不是直接接电源吧,是micro的那个usb接口输入吧。输入你说不接电池,直接接电机吗?这样直接插线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56充电板输入直接220v电源?应该不是直接接电源吧,是micro的那个usb接口输入吧。输入你说不接电池,直 ...

4056是接5V充电头。我说锂电池直接接电机,动力很强劲,都要转飞了。原来是2.6V电压,直接提高到3.7V左右。如果嫌电压高了,可以串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是接5V充电头。我说锂电池直接接电机,动力很强劲,都要转飞了。原来是2.6V电压,直接提高到3.7V左右 ...

你说串二极管的话  哪种二极管?

网友:
随便吧,应该都可以。我都是旧东西拆下来的,报废的充电头应该就可以拆几个下来,一个压降是0.7V,串一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觉得先改镍氢试试,至少记忆效应比镍镉小,充电管理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先改镍氢试试,至少记忆效应比镍镉小,充电管理不用改。

电池两头的点焊自己搞不定啊,锡焊很容易就掉下来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两头的点焊自己搞不定啊,锡焊很容易就掉下来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

买强力助焊剂自己焊接,松香等普通助焊剂很难焊接。或者找一家可以做点焊卖电池的商家,做好两头电极引脚发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两头的点焊自己搞不定啊,锡焊很容易就掉下来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

电池表面触点用刀划几道就容易焊接了

网友:
这功率够大的

网友D:
还真没用过这个东西

楼主:
也就只有11w,所以我说商家虚标,误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没用过这个东西

各种衣服的小毛球剃以下舒服多了

网友:
家里一个垃圾飞科电池漏液插电主板炸飞了,掏空加了一节铁锂,爽歪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只有11w,所以我说商家虚标,误差太大了

11w的剃毛球器,家用的话功率不算小了。

网友:
还是蛮有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w的剃毛球器,家用的话功率不算小了。

比充电的功率大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