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苹果29w电源有电压没电流输出

楼主(2019-12-06):
一个苹果29w电源,插手机电压显示5v,电流很小,0.几或者0.00,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充电线断了或者手机充电口损坏了。我猜想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楼主的线是不是用的飞利浦MFI认证的那款?我印象中只有这款线的护套长的这么别致。
问题的话,这个电源是PD标准的,就算快充的握手协议没有一个兼容的,还是会以5V/3A的普通模式给设备供电,排除之后,也只有手机和这根线的问题更大些,一般接上数据线和手机,充电的电流很小的时候,但电流表的数据线阻值那也不会显示9999欧姆,一般有断线的情况才会测不到实际的阻值。

网友C:
首先,换个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线断了或者手机充电口损坏了。我猜想就是这样的,

线没问题,那只能是充电口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线是不是用的飞利浦MFI认证的那款?我印象中只有这款线的护套长的这么别致。
问题的话,这个电源是PD ...

我也不知道认证没认证,哈哈,线肯定没问题,手机用了两个都是5c是这个结果,8p插上直接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换个线试试看

线肯定没问题,原装线也这结果

网友D:
直接用pd诱骗试一下

网友E:
别接那个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接那个表试试

试了,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pd诱骗试一下

没诱骗设备啊

网友:
同款充iphoneX的话是14点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