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制550电机齿轮小拉马,制作简单,效果很好。

楼主(2019-12-06):
淘宝上购买的拉码太大,拉不下来550电机上的小齿轮,自己用钢片DIY了一个,强度不够,于是购买了几种吊环螺母,550电机齿轮对比后决定采用m6吊环制作。
做好之后轻松拉下齿轮。
制作的时候螺丝中间锉出中心顶柱比较费功夫,顶柱顶到吊环底部,定位,锉平,锯出电机轴槽。

网友:
佩服这强悍的手艺!

网友A:
好像是在哪里看到过,不会也是你的帖子吧。

楼主:
不是,我的今天上午刚做好的,买了6/8/10三种,550用m6的正好。

网友:
拉片可以做成活动的,能用于各种尺寸

网友:
好像皇上做过这个

网友:
您这个550用电池还是用dc

楼主:
12v手电钻上换下来的,原装齿轮比淘宝上购买的质量好,一直想拉下来换到新电机上。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后悔之前修理FUGOO买螺丝时候没有买这个吊环,都加入购物车了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在哪里看到过,不会也是你的帖子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5214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5214

这个办法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佩服这强悍的手艺!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8级钳工吗?

网友:
用的一个小型拉马改了一个.
轴中间凹进去一点点, 这样在顶小电机的轴就不会乱跑. 因为这个距离长了, 前面的晃动比较大.

上面把电机轴和齿轮抵平后, 然后套一个小的套筒, 然后再在里面加一个断批头做顶针. 手工实在不行, 在轴上打孔失败, 只有将就这样用.
旁边的平片作用就是在有些电机和齿轮的间隙没有2mm, 阔大的作用. 这样做非常大的可能会造成旧电机损坏.
组合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拆齿轮的基本上都是电机坏了,缝隙不够2MM,锤子敲电机底部轴,一次不行就2下,比用做工具挤出来省事好多。电机如果还有用,还能从前面把轴敲回去。

网友:
我用一个m12的螺母做了一个,只用了一次,扔在那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齿轮的基本上都是电机坏了,缝隙不够2MM,锤子敲电机底部轴,一次不行就2下,比用做工具挤出来省事好多。 ...

我拆下的齿轮放到新电机上,卡不紧!原来的旧电机轴是开有花槽的,新电机轴是光的,所以同样的直径,齿轮套在旧电机轴上很紧,好不容易拔下来放到新电机轴上套不紧,一通电就打滑了。

nnd,还好有厌氧胶。

网友:
樓主您這個前面那部分好厚啊。怎麼塞進去呢。。。
感覺原帖子那個薄很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