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铅酸电瓶充电方法

楼主(2019-12-06):
下面是个人自己认为的 可能不完全正确

首先看各品牌充电器充电曲线 为避免无聊配上几张拆机图
下面这张图是汽车制造商所用充电机充电曲线
只求下生产线电瓶有电就行了,别的没要求 充不充满无所谓,功率都非常大因为编程时消耗电流比较大

下面这几个主要售后维修市场 充电器充电曲线

充电曲线都为了尽快给电瓶充电,交车给客户,这类充电机电流一般都不小30a~50A之间

活化是附带功能,针对刚刚亏电电瓶 恢复容量

再下面这两个是针对消费者高级充电机,比上面哪些都便宜,相对于电瓶而言不便宜,主要目的尽量使电瓶充满100%
活化功能能不用千万别手残用,因为这功能非常伤电池,会电解电解液加速电瓶老化

以上都是通用型号充电机,为适用不同厂家不同规格型号铅酸蓄电池,参数都比较保守一般最大充电电压14.4v 某些特殊电瓶最大充电电压14.7v 浮充电压都在13.2到13.8v之间。

相对于上面 电瓶制造商参数比较变态,一般水电瓶 包含免维护电瓶 非agm efb电瓶,测试充满方法非常简单暴力16v恒压电源充电电流逐步降低 连续两个小时没电流才确定电瓶以充满,这些对于日常个人用户没啥意义,因为汽车车载电器虽然不工作但是休眠时也会有很小电流一般0.02a 加装常电行车记录 gps定位器 蓝牙obd电流会大好多,电瓶还有轻微自放电所以永远充不满电
。假设待机0.1a  .1x24小时x30天 一个月就会消耗恐怖72ah电量 汽车十天半月不开就趴窝了

从上面电压电流曲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电瓶充亏电到80%电量之间充电速度是最快的,越到后期电压越高压差越小 充电速度越慢,一般充电器充满指示灯大致对应90%电量。
既然一直充不满 大于60%电就能启动汽车,所以主要折腾90%就行了其他没必要折腾。

再说说个人理解的充电器选择,一般按0.1c 或0.2c选择充电就行了如60ah电瓶选着6a~12a就够了,电流小点也没事,只要你愿意等,再之不肯能电瓶电量完全用完一般空载电压低于12v,所勉强能启动汽车电量大概有30% 而所需充电实际容量其实为(0.9-0.3)x60ah=36ah。用3a充电器充一晚上隔夜照样一把启动汽车。
也别想歪心思认为工厂维修店用的大功率充电机对你有什么帮助,压根没多大意义,因为电瓶受电能力有限,不要认为电瓶能几百a瞬时放电也能几百a充电,实测免维护60ah风帆电瓶哪怕用到11v(已经亏电)充电电流重来没有超过30a 大多时候都在20a上下,也就是说白花了冤枉钱。

汽车铅酸电瓶不同于电瓶车电瓶,结构原理完全不同,标注60ah并不代表可以长期放到60ah,真放出60ah 空载电压低于10v一个星期不充电准死给你看。电瓶车那种电瓶才是容量型电瓶
,但亏电也要及时充电,否者内阻变大死翘翘  汽车蓄电池只能浅放电

熄火空载电压12v 说明电瓶已经亏电了 正常空载电压要保持12.5~12.8v

有人可能好奇一个老式变压器加上硅整流桥就能给汽车充电,为啥哪些厂家还要折腾多段充电器,多段充电主要为了最短时间充满电。

老式变压器充电器缺点,非常重,压根没稳压功能,质量好的太贵,便宜的太垃圾,而且损耗非常大,散热孔非常多容易进灰进水,充电时要有人值守防止电解液沸腾 不断调整电流。

再说稳压非多段式开关电源充电器,英国跟美国有些充电器就是这样,而且还是国际著名大厂家,也就是常说恒压限流充电,厂家本意是做恒压充电器,但是开关电源本质限制不限流电源会烧毁,理论上这种是最佳充电模式,缺点太慢了  太慢了,同样只适合有人值守定时充电。否者长期16v照成电解液电解损耗,如果14.4v又慢了一截,一般这种都是把电瓶拆下放在一边充电,还有一种就是13.8v充电 也就是长期浮充电压充电,这种充电速度更慢,但可以放在开阔地免值守充电器,充一年都没问题,不适合在车辆上充电,群内diy充电器只有这条路开关电源+dc-dc模块恒压充电,折腾恒流充电电路难度太高

最后就是淘宝走量充电器 质量方法个人表示呵呵,一定一定要有人旁边看着或者吧电瓶拆下充电,中国快递相当暴力,本来制造工业就不咋地,快递一摔万一内部又问题输出电压不正常过高 或者220v串到汽车上烧电脑就亏大了

补充 关于agm蓄电池
AGM铅酸蓄电池是贫液式设计,电解液吸附在AGM隔板中,电池中没有流动的电解液。由于AGM采用先进的材料和设计工艺,使用过程中水损耗小,不需要添加水
先进的吸附式玻璃纤维隔板(AGM)技术
配备具有吸附式玻璃纤维隔板(AGM)技术的AGM蓄电池,可以满足高端车辆及零配件使用需求。创新的AGM技术,与普通蓄电池相比,具有三倍循环寿命,适用于启停汽车和高端豪华轿车。
AGM蓄电池性能优异,使用寿命相当于普通富液铅蓄电池的两倍,即使在最严苛的环境下也能保持强劲功率输出,并且无需维护。
吸附式玻璃纤维隔板
吸附式玻璃纤维隔板(AGM),配备高压纤维分离器,永久吸附电解质,对活性物质永久且均匀施加高压。强大的充放电循环能力,可长时间怠速工况的情况下提供电能
普通电池在接近充电完毕时,由于水的分解,析出大量水分
使电解液液面下降,如果充电电流过大,则失水就会越多。由于AGM电池采用了铅钙合金的板栅,AGM隔板和创新性设计,电池在充电和使用过程中存在气体的再化合反应,使电池的水损耗降低,GM电池采用铅钙合金,合金中不含锑,自放电可减小到最低限度,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得到延长。AGM电池起动功率大,由于采用新材料和新的设计方式,和普通富液电池相比,其内阻小,蓄电池输出电压高,低温起动电流大,寿命长等优点。

1、充电方法:AGM电池与普通铅酸蓄电池相比又一个特点是采用了恒压限流充电。我们知道,普通电池在恒流充电末期,电池的端电压可以达到2.6-2.8伏/单格,在这样高的充电电压下电池会有大量的气体产生。

  AGM电池存在气体的再化合反应,该反应是放热反应,大量的气体化合会使电池温度升高,影响电池使用寿命,严重时会使电池热失控,导致电池报废,所以AGM电池需使用恒压限流充电。

  2、充电值的设定:AGM电池充电应执行恒压限流充电方法,充电电压为14.8V(每个厂家都不一样,一般都是14.4v),充电电流≤5I20(I20为电池的额定容量除以20的值,例如AGM70Ah电池,I20=3.5A 5I20就是5x3.5a=17.5a 0.4c这个充电电流争议也非常大 只能供参考,充电过程中应检测电池温度变化,每2小时准确观察电池反映情况,理论上电池表面温度不应超过45℃,如温度过高时应立即停止充电。

针对群里爱好者  对于agm蓄电池 只需要注意电压不超过14.4v就行,因为很少能接触到超过20a充电电流充电器,加上输出线损耗,对于60a agm蓄电池 压根不需要担心,发烧友可以购买带温度探头高级充电器。

补充内容 (2020-1-11 19:45):
铅酸按蓄电池充电电压还受环境温度影响,温度越高充电电压越低,对于基准温度25℃充电电压14.4v温度补偿0.2v/10℃温度越低充电电压越高

补充内容 (2020-2-19 16:31):
瓦尔塔蓄电池说明书 非agm
1.恒流法:
  以电池20小时率锁定容量二十分之一的电流(A)充电至电池端电压达到14.4V,继续充电2-3小时

补充内容 (2020-2-19 16:31):
2.恒压充电法:
          以160.0V对对电池恒压充电(最大电流不超过25A),直至充电电流接近零值,而且2-3小时基本不在变化为止

网友:
俺一般告诉想充电的人,充电器的正极接电瓶正极,剩下一根看着办,

网友:
我用个 12V 的铁牛变压器给 12V  电瓶车 电瓶 充了下电,4个电池不平衡了。

网友A:
我的车启动以后整车电压14.4V,过大概十分钟就会降到12.6到12.8V左右,但是熄火以后过上20分钟电压就掉到11.8到12V左右。但是我放十天半个月启动,照样一次打火没有问题。一键启动的,我测试的启动时瞬间最低电压9V左右,是不是电瓶不行了?第一年的时候我测试也是类似这样,现在3年多了。有没有必要给电瓶充电?

网友B:
现在哪有那么麻烦,ADI,Ti等很多半导体巨头都有非常合理且高度集成的方案,可以保证快速可靠地充满电瓶。

网友C:
车子自检后没打火前电压12.2V,打火后14.5V左右

网友D:
多段式充电不是为了快速充电,而是专门针对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充电方式
对于开口式蓄电池,拿变压器接个整流桥充去吧,充到16.2V电解液呼呼冒气就满了
阀控免维护电池对充电的要求不比锂电池差多少,个人认为这种电池比锂电池更娇气,更爱坏
电池本身就是贫液结构,还不能补液,水分损失对于电池来说是致命的损伤
采用多段充电是为了避免析氢减少失水,如果按开口式蓄电池那么充电,免维护电池很快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段式充电不是为了快速充电,而是专门针对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充电方式
对于开口式蓄电池,拿变压器 ...

agm蓄电池才是贫液蓄电池,市面上大多数免维护电瓶都是富液,只是不用加水而已,安静环境摇晃明显有水晃荡声音,我的电瓶说明书注明充电方式16v恒压充到持续两小时无电流即为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自检后没打火前电压12.2V,打火后14.5V左右

不低于12v电压正常,可以不用管正常使用。因为对于汽车启动电瓶充满闲置电压也就12.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哪有那么麻烦,ADI,Ti等很多半导体巨头都有非常合理且高度集成的方案,可以保证快速可靠地充满电瓶。 ...

专用ic恰好非常少,adi在售就一款,单芯片80多一颗,ti稍微多一点但都是小电流,二次降压,导致整体效率不高,市面上成品大多都是通用电源方案搭配单片机mcu甚至arm处理器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启动以后整车电压14.4V,过大概十分钟就会降到12.6到12.8V左右,但是熄火以后过上20分钟电压就掉到11 ...

看车型 一般电瓶只要有两百cca就能发动汽车,但原车就是700多cca agm电瓶 当然着车了,长期低于12v  我建议换一个万用表测量下,可能电压表不准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段式充电不是为了快速充电,而是专门针对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充电方式
对于开口式蓄电池,拿变压器 ...

多段式充电针对agm蓄电池 确实这样 好长时间没碰到agm电瓶这个特征忘脑后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手头有一批大功率充电器,冲电动车20AH电瓶不正常,看来是不适应冲小电池。

网友:
又学习了。汽车电瓶和电动车电瓶不一样。我充电都是用小电流充电。充电器是朋友给我的铅酸电池充电器,电子市场80块钱一台的。6-12-24三个电压的。

网友:
让我想起了手上的博世C3充电器,不知道这个智能充电器用什么充电方式进行的呢?

网友E:
不能一概而论,我的电池闲置电压12.1v,11.8v一样可以启动汽车,国产13年龄的1.8

网友:
一般电瓶不启动,大概12.X左右,启动后14.X。

我以前也出现过11.8也能启动,可能放久了此时电瓶有些亏电,跑一段时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一概而论,我的电池闲置电压12.1v,11.8v一样可以启动汽车,国产13年龄的1.8 ...

电压低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厂家注明低于12v电瓶不行了,并不代表不能用,影响容量以及连续多次启动汽车,所以各汽车厂家特意注明电压不能低于12v
低于这个电压电瓶容易硫化,表面活化物质容易脱落,而且这种反应是不可逆。

找一个正常使用电瓶车拆下的12v 20ah电瓶也能一把顺畅启动汽车,但是你不启动汽车听听歌开开大灯 就非常容易亏电影响使用。

下面这张图是某品牌充电机说明书电压跟剩余容量百分比图,但未注明类型铅酸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低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厂家注明低于12v电瓶不行了,并不代表不能用,影响容量以及连续多次启动汽车, ...

你应该找电池厂家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