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电子管还能利用吗?型号是6N7P/878J

楼主(2019-12-06):
乡村老电影院里清理出来的东西,看型号是6N7P 878J。可是网上查不到。

网友:
如果不能用来做音响放大,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网友:
估计没啥用了,能不能当灯泡点?做装饰

网友A:
有用哇,不知是新的,还是老化换下来的坏的?

网友B:
双三极管,做胆机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哇,不知是新的,还是老化换下来的坏的?

不是新的,旧机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三极管,做胆机妥妥的

可惜我不会

楼主:
先收集这里,还有好几个其他型号管。

网友C:
能用是能用,但是不推荐。功耗大寿命短电压高。对此之前没有执念的人不要入坑,直接砸掉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是能用,但是不推荐。功耗大寿命短电压高。对此之前没有执念的人不要入坑,直接砸掉听个响。 ...

这东西寿命不短,也有40岁左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寿命不短,也有40岁左右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34838-1-1.html
可以参考小煤--窑那边的资料,以前捡过几个带盒的,都卖小煤--窑那边了

网友D:
这跟捡了个鼠标问怎样能搞个电脑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跟捡了个鼠标问怎样能搞个电脑一样

这个基本上相当于捡了个CPU: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跟捡了个鼠标问怎样能搞个电脑一样

这个方法好,那就叫懂的人弄,然后接上顺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基本上相当于捡了个CPU

一般人会接鼠标,CPU那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