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 求一个省心的路由器

楼主(2019-12-06):
我是用的路由器是网件3700v3,现在工作不稳定了,2.4g信号尚可,速度很慢,而且不稳定,常常信号满格不能上网,5g速度还行,可是不实用,信号差。想买个新路由器,200元以下,稳定家用,自己不会刷固件,求一个省心的路由器。看了华为的ws5200四核版,可是网上说工作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用过了网件再回到菊花,
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受得了。。。

咋也得是高贵地阿苏斯吧,

不过你这预算嘛,
反正我觉得你会后悔滴

网友:
这两年生产的质量都不行

楼主:
看了一个路由器,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说下

网友:
二手6300V2都用四五年了,不停电都没重启过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灰尘太多了,曾经我家里的一个路由器,也是各种问题,连设置界面都进不去,都买了新路由替换了,结果等我回家的时候准备拆开研究一下,发现主板上一层都快有大钱厚的土,清理了一下就又活过来了

网友:
R7000P,,,,,,,一部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灰尘太多了,曾经我家里的一个路由器,也是各种问题,连设置界面都进不去,都买了新路由替换了,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200就k2p吧。

网友:
推荐K2P MTK版本

网友:
你不是说了想买个“新路由”吗,还问

网友:
200以下应该就k2pA版了吧,相对稳定,固件多,可玩性高

网友:
系统越复杂,功能越多越不稳定,不省心。建议硬改285 加上ap,斐讯k2p,几个月不用重启

网友:
我用的矿渣机NEWIFI3 89块钱 刷的padavan 稳定 padavan的功能真的很强 我开了单线复用 55R 家里监控还接上去用的网络存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