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自带充电板的X战警 XPE手电筒拆解和测试(WARSUN 3010)

楼主(2019-12-06):
购买了一款小巧的锂电池,沃尔森手电筒。

拆开看看

灯珠 卖家介绍是XPE

直接带USB充电口。

拆开看看控制板 ,这个是关键 。

4055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控制。

这个标识0705的芯片是放电保护?没查到资料。

充电口。

带的电池座。

拆开过程掉了个卡扣

测试电池电压3.88V

充电测试。充电电流0.5A左右 。

充电过程中4055芯片非常烫手 。
考虑到散热也许不行 。

充满电,电池电压4.16V 还是很好的 。
看来这款手电筒,带有充电控制功能,放电保护功能。
是一款物美价廉的手电筒 。

充电电压过低,测试表直接停止输出。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做工还可以,没有5V 直连

网友A:
还行用了个q5,价格怎么样~

网友:
不错,物有所值!~

网友:
现在很流行充电式手电筒,有不少不仅调焦,而且有些配置COB泛光灯,要是能设计成换电池更好。

网友:
入门筒子,话说皇上应该买这些才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行用了个q5,价格怎么样~

5.8包邮,弄几个红包后两三块到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8包邮,弄几个红包后两三块到手

现在手电真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电真便宜

坛里都是老司机,撸的好多东西都是比邮费便宜,商家也是赔本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电真便宜

买几个真不错,这个手电用着方便,亮度还可以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我也早就拍了一只,看亮度很一般没拆,原来还行吧,只是那个调焦方式不好太松弛了。

网友:
坚决不剁手了,手电筒够用了

网友:
放电保护功能没试,电池容量未知。期待

网友:
0705那芯片是控制开关和调光的,放电保护貌似没有

网友:
超出总额,来了两个,充电方便,灯珠光色电池差些,能用还行的小手电。

网友:
这些小电筒实惠、小巧,放家里找对象或应个急还是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里都是老司机,撸的好多东西都是比邮费便宜,商家也是赔本打广告

这货有防水功能吗

网友:
唉唉,不能再买了,家里手电是人口两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