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大神们540电机怎么不转

楼主(2019-12-06):
遥控车上拆下来的540电机,电机好的,想还一个小钻,接直流,但是接上5v直流后电机有动势却不转,要加什么东西吗?
电机是540sh-8202df 7.2v
还有我图片怎么也传不上去

网友A:
电源保护了

网友B:
电源的输出电流太小了,用18650锂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输出电流太小了,用18650锂电池试试。

难道是电源功率不够啊,还是得用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保护了

拆下来的时候这个电机跟三个串联的104电容并联的,有啥关系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的时候这个电机跟三个串联的104电容并联的,有啥关系没

没啥关系,确认一下你的5v电源输出功率够不够,一般540电机启动电压并不高,5v肯定够了

网友C:
5V用电脑电源的5V还好些,充电器就算了

网友:
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D:
换个大功率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用电脑电源的5V还好些,充电器就算了

充电器用的5v2a功率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大功率电源

回来我试试5a的电源能不能行

网友E:
小马拉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马拉大车。。。。

用了个5a电源带起来了,不过转速还是没有用电池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