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咸鱼淘到得心仪得小机箱电脑

楼主(2019-12-06):
最开始是看到的 IBM  的一种 小机箱的电脑,
为它 的精致设计 所折服,但是 即使是二手机性价比也不高,
一般都还是准系统。后来还是配的 ATX 大机箱的主机。
最近又想不过了,在咸鱼上看到了这款 ,

这次 在咸鱼上看到了 这个NEC Q67小机箱电脑
卖家说不开机,只是按很多下后偶尔开机一次,
不带硬盘40元。
在百度下了NEC  q67,没有什么资料
于是去 淘宝 看了商家的 网页 介绍,觉得还可以。

和卖家聊了下,拍下来了,但是

那段时间 武汉军运会 不能发快递,快递都关门了。

过了这段时间 ,发现咸鱼上还挂着在,于是下单了。

外地用 快递 花了了47元。。。打包后有 7千克多重,真是快递费比电脑贵,
但是现在淘宝上这种电脑在200元左右,如果是好的那还算是值的。

到货后 通电了下,确实 电源灯亮,但就是 按开机键不开机。
于是开始拆。

风扇

电源,

电源拆开, 密密麻麻的元件,台达的电源。

里面好多灰,用刷子刷

功率有230W ,但是觉得这设计太紧凑了,散热是个问题

这一代取消了软驱,上一代Q47还是有软驱的,上一代是用的 热管散热器,其实我喜欢那种热管,外吸风式 散热器。

笔记本光驱 DVD
没有刻录功能

硬盘架,有2个,

这个好评。

抽出了主板 带主板架

底部机箱

7480 微星 代工的主板,NEC 这个系类 好像全是微星的主板。

COMS 电池没有电了,被我拆下来了。

CPU ,

清理掉 涂抹过多的 银硅脂,

G540, 有些坑
这原装的是 I3  2020  ,
应该是被商家给 取了单独卖了,
电脑上就个换成了 G540 ,赛扬的。

主板架

主板背面

强迫症,去掉 碎纸贴

CPU 上的碎纸贴去掉了

主板上的也去掉了。

电源上的也得去掉

风扇,铜心的。

风扇 清理下灰,台达的风扇

侧吸风扇,清理下灰,也是台达的

这个位置上的

扩展 板,可以上全高的 PCI  卡,

也有很多原因是因为它可以上全高的 PCI 卡。

自带一个扬声器。

前置音频小板,上面有个功放芯片,
所以  耳机接前置音频口 比主板上的音频口得 音效要好。

开机按键 和 显示灯小板

机箱 底板

机箱上盖

带前面板

散热空 有些多

前面板 ,

用湿抹布做下卫生,吹干

做下卫生

开始组装起来,上主板

上电源

涂抹硅脂,薄薄一层就够了。

主板 芯片 也上硅脂,

主芯片 ,散热器
这个 其实不用上硅脂的。

找了个 3032 换上

找了个 3032 换上

U盘启动下

电脑硬件  2G 的内存,内存小了些,
但是我只准备装XP ,所以也不打算上4G 的内存了。

装上PCI 扩展

装上光驱

拿出了500G 的硬盘 ,启动

蓝屏。。。
得重新装系统了。

下次再折腾了。

问题可能是那里接触 不好
卖家说擦过 内存 的金手指,但还是不行,

这次全拆了再装上就好了。也许是 CPU 那里 没有接触好。

办公机的配置,可以 用了,我也不玩什么游戏

其实一直就想要这样一台得 小机箱的电脑,也算得愿以尝了。

网友:
这个加运费价格不菲了 。

网友:
额,这也不小了吧

网友:
还不如我那个j1800呢,还带32g固态

网友:
你该讨个通用ATX机箱的以后可以升级不用换机箱

网友:
觉得还是值得的

网友:
以前弄了几台大水牛S203。

网友:
7B故障码,IDE或者AHCI模式居多

网友:
记得上次看到分不清“的”、“地”、“得”的人已是N年以前 了。没想到现今时代还有。一直是伴随着笑声看完这篇贴子。

网友:
看着还不错,运费太贵

网友:
不错的小机器,加个固态,加个内存,装个WIN 10溜溜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还得淘块CPU换上。。。。。

网友:
chdisk /f ,开机f8能进安全模式,改硬盘ide,ahci模式。或者从装。

网友:
不错哦。 现在1155cpu崩盘了。 上个三代i5或是E3在上个刀卡。性能也不差哦。

网友:
这个鸡鸡扩展性虽然强,但是很少用得到,体积不小,重量还高。

网友:
我觉得太贵了

网友:
机箱看着不错。其它的东东只能说是飘过-无感。

网友:
里面东西能用还是很美的。

网友:
从始至终也没给个全脸看看怎么好看

网友:
至少得换上固态硬盘了